单片机设置两个时间或者更多的时间定时编程问题

楼主(2018-12-21):
各位师傅,您们好:
我想用TM1650 驱动三位共阴数显管,设置两个时间或者更多的时间定时,实现两路或者多路继电器定时,不知道该如何编程,下面用两个时间设置的思路如下:
TM1650三个按键分别是 SN=0X44, SN1=0X4C,SN2=0X54
默认显示第一个时间,按SN小于1秒松开手,显示第二时间,按SN键时间大于3秒小于6秒,松开手,三位数闪烁,可以通过SN1,SN2加减设置第一个时间,长按SN1和SN2可以快速加减,按SN确认退出,设置好的时间保存EEPROM。
按SN时间大于6秒,松开手,三位数闪烁,可以通过SN1,SN2加减设置第二个时间,长按SN1和SN2可以快速加减设置好的时间保存EEPROM。
这样设置好的时间就是两路继电器延时时间,当触发硬件开关P3.0,P3.1就开始倒计时, 到达0后对应继电器断开。

网友A:
定时器嵌套,用全局变量记录定时时间。2个,3个,5个定时时间随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嵌套,用全局变量记录定时时间。2个,3个,5个定时时间随你

您好,谢谢您的回复,可惜我才学单片机3个月,还不会用,能给我一个例子吗?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各位师傅,您们好;
存储第一个时间用下面的语句
IapEraseSector(0);
IapProgramByte(0,time1>>8);
IapProgramByte(1,(uchar)time1);
我存储第二时间怎么写,希望师傅们告诉一下,非常感谢。

网友B:
IapEraseSector(1);
IapProgramByte(1,time2>>8);
IapProgramByte(2,(uchar)time2);

网友B:
IapEraseSector(1);
IapProgramByte(1,time2>>8);
IapProgramByte(2,(uchar)time2);
重新再定义一个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apEraseSector(1);
IapProgramByte(1,time2>>8);
IapProgramByte(2,(uchar)time2);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