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D8光立方的Proteus仿真+单片机代码分享

楼主(2018-12-21):
采用51系列单片机
首先把512个灯板分为8个灯板,每个灯板64个灯
64个led灯横向共阴,纵向共阳,
8个74HC573锁存器来控制每一层灯板共阳端
一个ULN2803来驱动,输出接每层灯板的共阴端反向驱动

#include<reg51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
#define DataPort P0 //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
#define DataPort1 P1 //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

sbit LATCH1=P2^0;//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第一灯板的字节锁存
sbit LATCH2=P2^1;//
sbit LATCH3=P2^2;//
sbit LATCH4=P2^3;
sbit LATCH5=P2^4;
sbit LATCH6=P2^5;
sbit LATCH7=P2^6;
sbit LATCH8=P2^7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unsigned char line[8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// 显示行值01234567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*Data)//显示子程序,指针数组作为形参,直接指向传过来的实参数组的地址        ,这样就可直接操纵数组传过来的数组了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line[i]; //先给行(灯板的公共端)输入数据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i];         //把数组Data[0~7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1=1;LATCH1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8+i];  //把数组Data[8~15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二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2=1;LATCH2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16+i]; //把数组Data[16~23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三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3=1;LATCH3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24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4=1;LATCH4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32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5=1;LATCH5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0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6=1;LATCH6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8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7=1;LATCH7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56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8=1;LATCH8=0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 //扫描间隙延时,时间太长会闪烁,太短会造成重影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0x00; //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,防止出现乱码
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如此一趟循环下来,每次都是8块灯板的同一行一起点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此组成一个灯板,8次循环下来,就全部灯都点亮了*/
}
void display1(unsigned char *Data)//显示子程序,指针数组作为形参,直接指向传过来的实参数组的地址        ,这样就可直接操纵数组传过来的数组了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line[i]; //先给行(灯板的公共端)输入数据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i];         //把数组Data[0~7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1=1;LATCH1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8+i];  //把数组Data[8~15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二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2=1;LATCH2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16+i]; //把数组Data[16~23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三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3=1;LATCH3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24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4=1;LATCH4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32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5=1;LATCH5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0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6=1;LATCH6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8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7=1;LATCH7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56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8=1;LATCH8=0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); //扫描间隙延时,时间太长会闪烁,太短会造成重影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0x00; //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,防止出现乱码
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如此一趟循环下来,每次都是8块灯板的同一行一起点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此组成一个灯板,8次循环下来,就全部灯都点亮了*/
}
void display2(unsigned char *Data)//显示子程序,指针数组作为形参,直接指向传过来的实参数组的地址        ,这样就可直接操纵数组传过来的数组了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line[i]; //先给行(灯板的公共端)输入数据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i];         //把数组Data[0~7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1=1;LATCH1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8+i];  //把数组Data[8~15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二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2=1;LATCH2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16+i]; //把数组Data[16~23]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三灯板的573锁存器中
                LATCH3=1;LATCH3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24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4=1;LATCH4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32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5=1;LATCH5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0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6=1;LATCH6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48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7=1;LATCH7=0;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Data[56+i];
                LATCH8=1;LATCH8=0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//扫描间隙延时,时间太长会闪烁,太短会造成重影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0x00; //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,防止出现乱码
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如此一趟循环下来,每次都是8块灯板的同一行一起点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此组成一个灯板,8次循环下来,就全部灯都点亮了*/
}
void liang()                //点亮所有的灯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40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0xff;    //先给行(灯板的公共端)输入数据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0xff;           //把0xff送进锁存器1~8中,使它们的输出引脚都输出高电平,与行锁存器的0x00相对,点亮所有的灯
                LATCH1=1;LATCH1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2=1;LATCH2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3=1;LATCH3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4=1;LATCH4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5=1;LATCH5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6=1;LATCH6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7=1;LATCH7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8=1;LATCH8=0;
        }
}
void mi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熄灭所有的灯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40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1=0xff; //先给行(灯板的公共端)输入数据

                DataPort=0x00;                 //把0x00送进锁存器1~8中,使它们的输出引脚都输出高电平,与行锁存器的0x00相对,熄灭所有的灯
                LATCH1=1;LATCH1=0;
                LATCH2=1;LATCH2=0;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