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模块在开发板上还好好的,自己画了一块板子,咋就不行了

楼主(2018-12-21):
(图片)

网友A:
上原理图和PCB图才能给你查看原因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你这个是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吗?好像开发板上都不是直接的吧?应该有个2003之类的驱动吧?

网友C:
原理图改了吗?器件一样吗?封装呢?这样的问题,多数是板子画的有问题,或者焊接

网友D:
少了个电机驱动

网友E:
目测晶振的起振线路就有问题。两个起振电容怎么是串起来的?

网友F:
单片机是不能直接驱动步进电机的   真有钱  居然做了个电路板  有钱任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直接用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吗?好像开发板上都不是直接的吧?应该有个2003之类的驱动吧?

有uln2003模块

楼主:
当然不是单片机直接驱动了,我用po 与p2两个口驱动两块uln2003模块,po口驱动时电机只响不转,p2口驱动的时候,模块灯会亮 但是电机没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