循迹小车出弯道时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,该如何解决?附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8-12-21):
循迹小车出弯道时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,该如何解决?车子前后使用两个五路红外对管传感器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975=转向轮向左转     车身左侧电机1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include <Servo.h>
#define SER1_BAUD 115200
/*电机驱动引脚*/
#define PWMB_IN1  11       //定义IN1引脚
#define PWMB_IN2 6       //定义IN2引脚
#define PWMA_IN1 5        //定义IN3引脚
#define PWMA_IN2 3        //定义IN4引脚
#define Servor_Pin    7
#define  BEEP_PIN    12             //定义蜂鸣器引脚D6
#define  NLED_PIN    13           //定义呼吸灯引脚D11
#define IR1   A1
#define IR2   A0
#define IR3   A3
#define IR4   A2
#define IR5   10
#define IH2   0
#define IH3   A5
#define IH4   A4
#define  NLED_MS_BETWEEN        500
#define  DUOJI_MS_BETWEEN       20.000
int Out1,Out2,Out3,Out4,Out5,Out2H,Out3H,Out4H;
int pwm_value=1435;
int pwm_R=1140;
int pwm_L=1860;
int Echo =12;
int Trig =13;
int Distance = 50;
double sv=130;         //直线速度
double bv=130;        //24转速
double cv=140;        //curve弯道速度
int c1=0;         //矫正指示值
int c5=0;
int fore=0;       //前部判断
int f=0;          //前部触发
int dj=0;          //舵机
int hou=0;        //尾部判断
int h=0;          //尾部光电
int z=0;          //障碍位置设定L==0,R==1
double v=1;       //累计车速
char val=0;
double num1=1;
double num2=1;
double num3=1;
double num4=1;
double num5=1;
double n1=1;
double n2=1;
double n4=1;
double n5=1;
double st=1;    //stop定时
unsigned long time1;
unsigned long timel=0;
unsigned long timer=0;
unsigned long dif=0;
Servo myservo;           //创建舵机伺服对象数组
unsigned char handle_ms_between( unsigned long *time_ms, unsigned int ms_between);
//void handle_nled();
void Motor_Forward(char motor,char pwm);
void Motor_Back(char motor,char pwm); //电机反转
void Motor_Right();
void Motor_Left();
void Distance_test();
void dida(u8 times, u8 frequency);
void rear_judge();
void fore_judge();
void correct();
void R_count();
void L_count();
void dis();
void detect();
void count();
void setup()
{
   pinMode(BEEP_PIN, OUTPUT);
//  pinMode(NLED_PIN, OUTPUT);
   pinMode(IR1, INPUT);
   pinMode(IR2, INPUT);
   pinMode(IR3, INPUT);
   pinMode(IR4, INPUT);
   pinMode(IR5, INPUT);
   pinMode(IH2, INPUT);
   pinMode(IH3, INPUT);
   pinMode(IH4, INPUT);
   pinMode(Echo, INPUT);
   pinMode(Trig, OUTPUT);
   Serial.begin(SER1_BAUD);
   myservo.attach(Servor_Pin);
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);
   dida(1, 1000);
   delay(1000);
}

void loop(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Distance_test();
        time1=millis();
        Serial.print("time:");
        detect();
        fore_judg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前轮位置判断
        rear_judg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轮位置判断
        cou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时
      //  dif=abs(timel-timer);
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timer:");
       // Serial.println(timer);
       // Serial.print("timel:");
       // Serial.println(timel);
       //if(dif<=1600 && dif>=10)
     //  {
     //  correct();
       // Motor_Forward(1,255);
       // Motor_Forward(2,255);
       // delay(5000);
        // Serial.print("dif:");
       //    Serial.println(dif);
    //   }
    //   else
     //  {;}
     //   Serial.println(c1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主程序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0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 //直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  if(hou==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sv-v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sv-v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   v=v*0.9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sv-v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sv-v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//1左转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( Out4==1 )
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Left();
           timel=millis();
         }
          num3=0;
 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0 && Out5==1)  //4右转
        {
   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   v=v*0.7;
            dj=1;
          if(hou==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v=160,v=110,num=20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20-v-num4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8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ou==4 && h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20-v-num4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4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hou==2 && h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20-v-num4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13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4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20-v-num4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2)//-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20-v-num4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18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0)  //5右转
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( Out2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Motor_Right();
          timer=millis();
        }
        num3=0;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0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//2左转
        {
 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 v=v*0.7;
          dj=1;
           if(hou==3)             //bv=160,v=110,num=20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20-v-num2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8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ou==2 && h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20-v-num2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4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hou==4 && h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30-v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13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2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20-v-num2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4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20-v-num2);
   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18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bv-v)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bv-v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0 && Out3==0 && Out4==0 && Out5==0)    //stop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if(st>=10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255)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255);
           break;//还是用return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;}
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v=num3;
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sv-v);
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sv-v);
        }
        dis();
    }
}

void Motor_Righ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右转调用程序   wandaozhuanjiaodizeng
{
         detect();
         fore_judge();
         rear_judge();
         R_count();
      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if(dj==1 && h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8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6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8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6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2)    //-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8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6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8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6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//*******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6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8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6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//Serial.print("55");
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0 && Out5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dj=0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-n4);                 //cv=150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-60-n4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31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54");
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0 && Out4==1 && Out5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-3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13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53");
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 && f==1 && for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dj=0;
          if(h==0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0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45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zou"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0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45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zou"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!=3)   //-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0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45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zou"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);
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);
        }
}
void Motor_Left()                    //1左转调用程序
{
        detect();
        fore_judge();
        rear_judge();
        L_count();
       if(Out1==0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(dj==1 && h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6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8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6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8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2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8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60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dj==1 && h==1 && hou==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8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60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2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6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6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0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dj=0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-60-n2);//-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-n2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31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12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0 && Out4==1 && Out5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-30);//-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130);
        //   Serial.print("13");
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 && f==1 && fore==0)//-
        {
           dj=0;
          if(h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0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45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you"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==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0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450);
         //  Serial.print("you"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(h==1 && hou!=3)//-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00);
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 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45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160)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160);
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1,cv);
            Motor_Forward(2,cv);
        }
}
void correct()
{
  detect();
  if(c1==1)
  {
    while(Out3==0)
    {
      Out3 = digitalRead(IR3);
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+100);
      Motor_Forward(1,170);
      Motor_Forward(2,230);
    }
  }
   else if(c5==1)
  {
    while(Out3==0)
    {
      Out3 = digitalRead(IR3);
 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pwm_value-100);
      Motor_Forward(1,230);
      Motor_Forward(2,170);
    }
  }
  else
  {;}
  }
void rear_judge()
{
   if(Out2H==0 && Out3H==1 && Out4H==1)
   {  hou=2;h=0;  }
   else if(Out2H==1 && Out3H==0 && Out4H==1)
   {  hou=3; h=0; }
   else if(Out2H==1 && Out3H==1 && Out4H==0)
   {  hou=4; h=0;  }
    else
    {h=1;}
  }
  void fore_judge()
  {
   if (Out2==0 || Out3==0 || Out4==0)
   {
    fore=1;
    f=0;
    }
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
    {
      fore=0;f=0;
      c1=1;
      c5=0;
      }
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0)
    {
      fore=0;f=0;
      c5=1;
      c1=0;
  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f=1;
      }
    }
void dis()
{
  if(Distance < 35)  //避障
  {
   while(Distance<35)//再次判断是否有障碍物,若有则转动方向后,继续判断
  {
     Distance_test();//测量前方距离
    if(z==1)
    {
     Motor_Forward(1,20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5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16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Motor_Forward(1,20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5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70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}
   }
    if(z==0)
    {
     Motor_Forward(1,18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8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43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 delay(1000);
 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Motor_Forward(1,18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8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43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 delay(1000);
    }
    if(z==0)
    {
     Out5 = digitalRead(IR5);
     while(Out5==0)
     {
     Out5 = digitalRead(IR5);
     Motor_Forward(1,20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5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16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Out1 = digitalRead(IR1);
     while(Out1==0)
     {
     Out1 = digitalRead(IR1);
     Motor_Forward(1,200);
     Motor_Forward(2,150);
     myservo.writeMicroseconds(1700);//        右转 400ms
    }
    }
   }
}
void R_count()
{
 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0 && Out5==1)    //4右转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n4=n4+0.1;
            if(n4>=50)
           {    n4=5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("num4:");      //输出num3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ln(num4);       //显示次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4=1;  }
  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0)    //4右转计数
     {
            n5=n5+0.1;
            if(n5>=50)
           {    n5=5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("num4:");      //输出num3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ln(num4);       //显示次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5=1;  }
  }
void L_count()
{
    if(Out1==1 && Out2==0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  //4右转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n2=n2+0.1;
            if(n2>=30)
           {    n2=3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("num4:");      //输出num3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ln(num4);       //显示次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2=1;  }
     if(Out1==0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  //4右转计数
     {
            n1=n1+0.1;
            if(n1>=30)
           {    n1=3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("num4:");      //输出num3
          //Serial.println(num4);       //显示次数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1=1;  }
  }
void Distance_test()   // 量出前方距离
{
  digitalWrite(Trig, LOW);   // 给触发脚低电平2μs
  delayMicroseconds(2);
  digitalWrite(Trig, HIGH);  // 给触发脚高电平10μs,这里至少是10μs
  delayMicroseconds(10);
  digitalWrite(Trig, LOW);    // 持续给触发脚低电
  float Fdistance = pulseIn(Echo, HIGH);  // 读取高电平时间(单位:微秒)
  Fdistance= Fdistance/58;       //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,  Y米=(X秒*344)/2
  Distance = Fdistance;
  if(Distance>=60)
  {
    Distance=60;
  }
  else if(Distance<=8)
  {
    Distance=60;
  }
// Serial.println(Distance);         //显示距离
}
void handle_nled()
{
    static unsigned long systick_ms_bak = 0;
    if(!handle_ms_between(&systick_ms_bak, NLED_MS_BETWEEN))return;
    digitalWrite(NLED_PIN, val);
    val = ~val;
}

void dida(u8 times, u8 frequency)
{
    for(byte i = 0; i < times; i++ )
    {
        digitalWrite(BEEP_PIN, LOW);
        delay(frequency);
        delay(frequency);
        digitalWrite(BEEP_PIN, HIGH );
        delay(frequency);
        delay(frequency);
    }
}
unsigned char handle_ms_between( unsigned long *time_ms, unsigned int ms_between)
{
    if(millis() - *time_ms < ms_between)
    {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*time_ms = millis();
         return 1;
    }
}
void detect()
{
   Out1 = digitalRead(IR1);
   Out2 = digitalRead(IR2);
   Out3 = digitalRead(IR3);
   Out4 = digitalRead(IR4);
   Out5 = digitalRead(IR5);
   Out2H = digitalRead(IH2);
   Out3H = digitalRead(IH3);
   Out4H = digitalRead(IH4);
}
void Motor_Forward(char motor,char pwm)    //电机正转
{
  if(motor==1)
  {
     analogWrite(PWMA_IN1,pwm);
     analogWrite(PWMA_IN2,255);
  }
  else if(motor==2)
  {
     analogWrite(PWMB_IN1,pwm);
     analogWrite(PWMB_IN2,255);
  }
}

void Motor_Back(char motor,char pwm)      //电机反转
{
  if(motor==1)
  {
     analogWrite(PWMA_IN1,255);
     analogWrite(PWMA_IN2,pwm);
  }
  else if(motor==2)
  {
     analogWrite(PWMB_IN1,255);
     analogWrite(PWMB_IN2,pwm);
  }
}
void count()
{
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0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  //3直行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v=v+0.5;
            if(v>=sv-10)
           {    v=sv-1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num3=v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;}

         if(Out1==1 && Out2==1 && Out3==1 && Out4==0 && Out5==1)    //4右转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num4=num4+0.2;
            if(num4>=20)
           {    num4=2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um4=1;  }

         if(Out1==1 && Out2==0 && Out3==1 && Out4==1 && Out5==1)    //2左转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num2=num2+0.2;
            if(num2>=20)
           {     num2=20;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num2=1;  }

          if(Out1==0 && Out2==0 && Out3==0 && Out4==0 && Out5==0)    //stop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=st+0.2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{ st=1;  }
  }

寻迹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