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控制LED的亮度仿真程序

楼主(2018-12-21):
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int cd,dd;
unsigned char cc,ee;

sbit LED=P2^0;
void led_int(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      TH0=0xf1;
        TL0=0xf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dd++;
        if(dd==1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cc==0x50)&&(ee==0)){cd=0;}
                if((cc==0)&&(ee==0x50)){cd=1;}
                if(cd){cc++;ee--;}
                else {cc--;ee++;}
                dd=0;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0x20;j++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cc=0;
        ee=0x50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f0;
        TL0=0xf0 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ee);
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cc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额,你这个写的..既然都用到定时器了,为什么不在定时器里直接控制灯,还要在主函数里加延时

网友B:
我需要做一个类似的程序,楼主的内容对我有帮助。马克一下

网友C:
if((cc==0x50)&&(ee==0)){cd=0;}                 if((cc==0)&&(ee==0x50)){cd=1;这个啥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