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忙,看看怎么接线...我自己怎么接数码管都不亮

楼主(2018-12-21):
情帮忙看一下该怎么接线,这是实验台的照片,我自己怎么接数码管都不亮,都不对。程序就是教程里面的 由0加到百位数 用数码管显示的程序...

网友A:
这个实验台牛呀,这么多种类的模块!

网友B:
你这个实验台是8279芯片驱动的数码管电路,应该将电路图放上来,这样大家也好建议啊!

建议你利用手册找到解决你问题的详细步骤

网友C:
看你的代码应该是P0拉两个74H573芯片再拉数码管的。1,你看看是不是要跳线。2你的锁存语句写成这样:P0=table[bai];dlua=1;dlua=0; P0=0x01;wale=1;wale=0;不要那句P0=0XFF。试一下。最好可以附上电路图。

网友D:
先把段选和位选整明白

网友E:
没看到中断函数呢

网友F:
看看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 共阳极就位选给高电平
共阴极位选给低电平

网友G:
给你的电路整好,加个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