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51单片机串行口读出来的2进制数在数码管上用16进制显示

楼主(2018-12-21):
怎么将51单片机串行口读出来的2进制数在数码管上用16进制显示

网友A:
我想应该要通过编码吧,将4为二进制数转换成数码管对应的段位进行显示。

网友B:
只写了部分关键代码,其他代码略。
unsigned char num;//定义一个变量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//共阳数码管段码"0~f"
                0xc0,0xf9,0xa4,0xb0,
                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};

        num=SBUF;        //串口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Px=table[num&0x0f];//显示低4位(Px为数码管段码端口)
        Px=table[num>>4&0x0f];//显示高4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