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通电时间过长,输出波形会失真呢?

楼主(2018-12-21):
   电源接通之后可以看到放大波形正常,可是过一段时间波形自己发生变化,增益会减小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是单片机输出还是数字电路组成,楼主应该要说清楚啊

网友B:
题主你好,你这样的提问。我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。
你不说明你的原理图是什么。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!

网友C:
波形失真,排查硬件没有问题后,外部晶振可能不达标,一般在射频模块里面晶振一般用温补晶振

网友D:
通常原因是电路设计缺陷和选材失当,电路性能随温度变化而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