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刷Sonoff6.4.0固件使用详细教程及源码

楼主:
#

我使用的是ESP8266-01
1.下载附件的Sonoff-CN固件
2.去百度下载"ESP8266一键烧录工具 V0.9.5.2"或"flash_download_tools_v3.6.5"烧录工具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接线及烧录方法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3.烧录接线

4.烧录固件方法(在"配置项'选择要烧录的固件,烧录地址是0x00000,然后在"操作项"选择目标串口,在点击"一键烧写"等待烧写完成即可)

烧录成功后,关闭烧录工具,并拨掉GPIO0的杜邦线

5.此步很重要,如果在不烧录其它固件的前提下,只要操作一次即可

手机打开WLAN, 找到sonoff-开头的wifi, 然后连接
连上后,手机打开浏览器,访问192.168.4.1

出现以上窗口,在AP1名称处填入你现在的Wifi的SSID,  在AP1密码处填入Wifi的密码
然后保存重启

设备重启用, 你在看wifi是再也看不到sonoff-开头的wifi(说明刚才已配置成功)
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分配了哪个IP地址呢
打开你们的路由器管理界面,我这里用的是小米路由器

可以看到有sonoff-开头的wifi
点击进入查看IP地址

这里可以看到分配的IP地址是192.168.31.206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下面是模块的使用说明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手机或电脑通过浏览器访问192.168.31.206

可以看到有以上界面
1.设置(可设置模块及Wifi相关设置)
2.信息(查看固件及ESP8266的信息)

3.固件升级(这里ESP-01不建立直接升级,因为内存不够,会失败,请将固件下载后,重新烧录即可)
4.控制台
5.重启

这里,我为大家演示,配置GPIO2控制继电器的方法
注意!注意!注意! 继电器一定要用带光藕的(之前用不带光藕的测试没反应或开机死机,浪费我几个小时的时间)

1.点击"设置"
2.点击"模块设置"

3.选择"28 Sonoff T1 1CH",当然,你也可以选择其它的模块,根据你的需要选择

4.点击"保存",设备会自动重启

5.重启后,再重新点击"设置",点击"模块设置"
将GPIO2的选择项改为"22 Relay2"

6.点击"保存',设置会自动重启

7.重启后, 在主界面会看到有二个状态切换(状态切换1和状态切换2)
这里, 我们点击"状态切换2",则GPIO2连接的继电器(必须是带光藕隔离的)就会同步上电和断电试过不带光藕的低电平,可带电开机,切换状态无反应
试过不带光藕的高电平,不能带电开机,切换状态有反应
试过带光藕的二低电平,可带电开机,切换状态正常

附件的"所有模块记录"是我花二个小时,测试并截图出来的,方便大家一目了然的选择合适的模块
共18页,大家可根据需求下载

6.4.0

官方源码

网友A(2023-10-05):
非常详细,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学习!

网友B(2023-05-29):
大佬,有sonoff basic原厂的固件嘛,跪求,我忘记备份了谢谢了,

网友B:
感谢分享,好久没有折腾了

网友C(2023-03-28):
非常详细,是学习的好资料

网友D(2023-01-30):
请问那第一个状态切换是控制哪个输出引脚的?

网友E(2022-05-19):
测试了一下,一路顺利的连到AP后循环复位

网友E:
这个固件看上去不错,刷上去试试!多谢楼主分享!

网友F(2021-12-27):
楼主,我的刷完后只有第一次好用,断电后模块就再也联不上路由器了,也就没法用了,重刷以后还能再用一次,然后接下来仍然联不上路由,是我这模块体质不好吗

网友G:
请问版主:“51黑论坛_Sonoff-Tasmota-development”,这个压缩包的文件是怎么使用的?

网友G:
这个固件非常实用,适合在家庭网中控制多路电器,并且能实时看到开关的通断状态,并且断电后再通电有断电保持。缺点是定时器不知道什么原因,设置了不起作用,第二Wifib不起作用

网友G:
定时器怎么使用,为什么设置了,不起作用?

网友H:
超时是什么情况

网友I(2021-08-14):
非常详细,是学习的好资料,好人!

网友J:
这个能远程控制吗手机有客户端控制吗

网友K:
买了两个智能开关,但是app不能用了。满世界找固件,找到这个地方,谢谢楼主分享经验!

网友L:
学习不分先后,我来晚了。

网友M(2021-07-15):
引用 网友N:
有个新问题:配网成功后,换地方换WIFI如何重置以便配网?

以上提问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好好看贴说明的,所以我不做回复
你这个问题,我没试过,你看看菜单里有
WIF设置和重置配置
看看这二项哪一项可以

网友N:
有个新问题:配网成功后,换地方换WIFI如何重置以便配网?

网友N(2021-06-12):
ESP8266-01S只带一个Relay的模组,规格书说是GPIO0控制,我选18 Generic--D3 GPIO0 Button1-21 Relay1.正常控制继电器(和指示灯同步亮)。

网友N:
老师:模块类型,EPS8266-01S如只有一个RELAY,是GPIO0控制继电器(设置-模块设置-18 Generic-D3 GPIO0 Button 1-21 Relay1)

网友O(2021-05-11):
这个很好,有arduino的就更好了

网友P(2021-03-20):
刷了很多固件 esp01s都无法使用,很多都打不开web页面,试试这个

网友Q(2021-01-02):
Sonoff固件还没找到GIO0的设置

网友R(2020-08-27):
我刷的固件怎么显示的不是sonoff-3971呢》固件不正确还是怎么回事阿?显示的AI-THxxxx3361

网友S:
问下刷这个固件后第一次设置连接wifi后,如果连接的wifi没有了,怎么重置,

网友S:
我刷成功后,重启为什么搜不到对应的wifi,是怎么回事

网友S:
我刷完后重启搜不到sonoff开头的wifi是怎么回事?

网友T:
哪款继电器支持光耦隔离呢?

网友U(2020-06-28):
谢谢楼主分享,真的很好,很实用的教程。

网友V:
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 支持下

网友W:
真的很好,很实用的教程。但我想这个能不能接上天猫精灵等语音控制

网友X:
教程真的很详细,谢谢分享

网友Y:
这个固件能不能升级啊

网友Z:
引用 网友AA:
感谢楼主!

请问一下,是否支持MQTT远程控制?如何设置? SONOFF不是可以使用易微联APP连接吗,这个固件 ...

这个固件支持MQTT的,不支持易微联app的

网友Z:
引用 网友AB:
有没有手机客户端控制,网页感觉太烦杂了

可以自己写个,这个固件MQTT协议公开的。

网友Z:
引用 网友AC:
为啥总掉线,没有几分钟就掉了不能用

买的模块质量不好,建议买乐鑫原厂或者是安信可原厂的,那个宝上一般便宜货做工不行。

网友AC(2020-05-07):
为啥总掉线,没有几分钟就掉了不能用

网友AD:
可以改变IO2的电平吗

网友R:
谢谢楼主,下载了之前那个的怎么都没搞好。这个很仔细,应该能搞定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