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PT100热敏电阻测温nrf24L01无线通信程序

楼主(2018-12-21):
用于PT100的测量采集,并通过NRF通信。核心包括电压采集与数据转换与发送。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24l01.h"
#include "adc.h"

u8 s_zb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8 Cs_cl[14]={0xD6,0xD8,0xD0,0xC2,0xBF,0xAA,0xCA,0xBC,0xB2,0xE2,0xC1,0xBF,0x0D,0x0A};
void Vccc(float dy);
void Temc(float wd);
void Ssdc(float sd);

int main(void)
{  int k=0;
         u16 adcx;
         float T,S,V;
  u8 RX_Buf[4];           //只存4位
  Adc_Init()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NRF24L01_Init();     //NRF24L01初始化
        NRF24L01_RX_Mode();  //接受模式

        while(NRF24L01_Check())//检查NRF24L01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NRF24L01 Error!!\n\r"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}
         printf ("NRF24L01 OK!!\n\r");
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1: NRF24L01_TX_Mode();
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Cs_cl);
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RX_Mode();  //接受模式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RF24L01_RxPacket(RX_Buf)==RESET)//接收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T=26.5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0);
                  S=adcx; //四位数

             V=(float)adcx*(3.3/4096);
                  T=V*10;  //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=adcx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 =!LE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RX_Buf[1])//到时根据题目要求RX_Buf[1]&RX_Buf[2],RX_Buf[0]为字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0:Ssdc(S);/*添加题目所需执行指令;*/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1:Vccc(V);/*添加题目所需执行指令;*/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2: goto L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Temc(T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void Temc(float wd)
//void temc(void)
{         //float wd=47.3;

         int sw,gw,yw;

        //u8 s_zb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        u8 T_buf[14]={0xCE,0xC2,0xB6,0xC8,0xCA,0xC7,0x20,0x20,0x2E,0x20,0xA1,0xE6,0x0D,0x0A};//温度是 **.* ℃

        sw=(int)(wd/10);  //十位
        T_buf[6]=s_zb[sw];

        gw=(int)(wd-10*sw); // 个位
        T_buf[7]=s_zb[gw];

        yw=(int)(wd*10-100*sw-10*gw); // 一位
        T_buf[9]=s_zb[yw];

//        u8 i=0x0D,p=0x0A;
//        tmp_buf[12]=i;
//        tmp_buf[13]=p;  //外部赋值 可以改变

        //u8 tmp_buf[3]={0xC0,0xEE,0xC3};
        NRF24L01_TX_Mode();
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T_buf);
        NRF24L01_RX_Mode();  //接受模式
}

void Vccc(float dy)
{
        int gw,yw,ew;

        //u8 s_zb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        u8 V_buf[13]={0xB5,0xE7,0xD1,0xB9,0xCA,0xC7,0x20,0x2E,0x20,0x20,0x56,0x0D,0x0A};//电压是*.**V

        gw=(int)dy;  //个位
        V_buf[6]=s_zb[gw];

        yw=(int)(10*dy-10*gw); // 一位
        V_buf[8]=s_zb[yw];

        ew=(int)(dy*100-100*gw-10*yw); // 二位
        V_buf[9]=s_zb[ew];

//        u8 tmp_buf[5]={'2','3','5',0x0D,0x0A};
        NRF24L01_TX_Mode();
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V_buf);
        NRF24L01_RX_Mode();  //接受模式
}

void Ssdc(float sd)
//void temc(void)
{         //float wd=47.3;

         int qw,bw,sw,gw,yw;

        //u8 s_zb[10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
        u8 SD_buf[18]={0xCA,0xAA,0xB6,0xC8,0xCA,0xC7,0x20,0x20,0x20,0x20,0x2E,0x20,0x25,0x52,0x48,0x0D,0x0A};//湿度是 **.* ℃

        qw=(int)(sd/1000);  //千位
        SD_buf[6]=s_zb[qw];

        bw=(int)((sd-1000*qw)/100);  //百位
        SD_buf[7]=s_zb[bw];

        sw=(int)((sd-1000*qw-100*bw)/10);  //十位
        SD_buf[8]=s_zb[sw];

        gw=(int)(sd-1000*qw-100*bw-10*sw); // 个位
        SD_buf[9]=s_zb[gw];

        yw=(int)((sd-1000*qw-100*bw-10*sw-gw)*10); // 一位
        SD_buf[11]=s_zb[yw];

//        u8 i=0x0D,p=0x0A;
//        tmp_buf[12]=i;
//        tmp_buf[13]=p;  //外部赋值 可以改变

        //u8 tmp_buf[3]={0xC0,0xEE,0xC3};
        NRF24L01_TX_Mode();
        NRF24L01_TxPacket(SD_buf);
        NRF24L01_RX_Mode();  //接受模式
}

网友A(2020-08-06):
真的是好资料,学到了,感谢大佬分享

网友B(2022-05-29):
这个有原理图吗, 我觉得关键是电路图

网友C(2024-06-07):
真的是好资,感谢大佬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