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单片机STC89C52RC输出的高电平只有2V,所有I/O口都是2V

楼主(2018-12-22):
如题,救助

网友A:
查查你的单片机供电正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查你的单片机供电正常吗?

供电正常,会不会是芯片坏了

网友B:
仔细查证单片机的VCC、GND、RST、XTAL,确保上述几项全部正常!!!

网友C:
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下电源部分电路是否工作正常?

网友D:
请给点端口初始化程序

网友E:
1,检查供电模块独立供电是否正常。接一下其它负载,看看会不会只有2v输出。比如串一个1k的电阻,看看输出有多少。
2,检查电路中是不是有二极管接返了。
最好能贴个图出来看看

网友F:
万用表测试一下供电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