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cpu里面哪些地方还有寄存器?声卡,显卡,usb

楼主(2018-12-22):
除了cpu里有寄存器外,其他硬件里比如串口,声卡,显卡,usb里也有吗?

网友A(2022-02-04):
对于电脑来说,这些东西都是有寄存器的,在DOS-Win3.1-Win95-Win98-WinME系列操作系统里面是可以访问寄存器的。在WinNT3.5-WinNT4.0-NT5.0(Win2000)-NT5.1(XP)-Win7-Win8-Win10这一系列操作系统里面,对寄存器的操作必须写在驱动里面,应用程序特权等级Ring3是最低的,是无权访问这些寄存器的,硬要访问一定会发生错误,Ring0特权等级最高的OS内核会拦截你的操作。

网友B:
五楼正解,基本上和时序逻辑有关的都存在寄存器结构

网友C:
芯片厂家说有就有,厂家也可以做的没有,没有也可以做的有,担心个啥,学会使用即可!

网友D:
lcd显示驱动ic里面也有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. 如ST7789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所有需要晶振的芯片内部都有寄存器

应该说所有涉及控制、时序的所有的逻辑器件,都有寄存器。
74HC595,有时序,所以有寄存器。4069无关时序,所以没有。
74hc373,有,4013,没有。
以上器件都不需要晶振。

网友F:
所有需要晶振的芯片内部都有寄存器

楼主(2018-12-22):
引用 网友G:
外设是没有寄存器的,不同的外设对应寄存器可能就是时序和操作方法,操作参数的不同,寄存器就相当于是一个 ...

外设里的芯片里为没有?

网友G:
外设是没有寄存器的,不同的外设对应寄存器可能就是时序和操作方法,操作参数的不同,寄存器就相当于是一个个通道让你可以很方便的访问其他外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