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长时间定时器开关 数码管显示 stc12C2052ad单片机

楼主(2018-12-22):
闲着没事,做一个长时间定时器,有些充电需要4-12小时的,一充上总忘,一充充好几天才想起了!安全隐患!!!

程序编写还是不精简,但是能用!

倒计时

#include<reg52.h>

sbit Key3=P3^0;        //4        小时
sbit Key2=P3^1;        //8        小时
sbit Key1=P3^2;        //12小时
sbit Key4=P3^3;        //H        即开机关

sbit Relay = P3^4;        //继电器
sbit Buzzer= P3^5;        //beep
sbit Shumag1= P1^7;        //3          显示 “|-”
sbit Shumag2= P3^7;        //2          显示 “|”

//sbit a = P1^0;
sbit b = P1^1;
sbit c = P1^2;
//sbit d = P1^3;
sbit e = P1^4;
sbit f = P1^5;
sbit g = P1^6;
//sbit dp= P1^7;

void Keyscan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mS);
void Aelay(unsigned char mS);

/*--------------释放继电器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Hour(void)//12M晶振,自定义延时函数
        {
        Aelay(132);  //     一小时延时函数
      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按键扫描检测,这里仅作功能测试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Keyscan(void)//键盘扫描
        {

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 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        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12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 显示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A4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2;组合显示12小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电器 开始 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12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11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1;组合显示11小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10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0;           10小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9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 无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8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8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7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8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7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7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6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82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6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5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2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5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5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4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4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3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B0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3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2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A4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2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1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1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结束延时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~Relay;         //继电器 断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 提示结束 指示灯 HH 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POW=~LedPOW; //电源 LED 熄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1= 1;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 1;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   //继电器 开始 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8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80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8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8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7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8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7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7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6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82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6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5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2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5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5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4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4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3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B0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3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2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A4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2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1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1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结束延时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~Relay;         //继电器 断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 提示结束 指示灯 HH 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!Key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POW=~LedPOW; //电源 LED 熄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1= 1;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 1;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   //继电器 开始 工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4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9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4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3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B0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3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2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A4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2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01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9;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响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//蜂鸣器 关闭 不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();            //1小时,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结束延时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~Relay;         //继电器 断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 提示结束 指示灯 HH 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第一位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9;               //显示 H 和 |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//无显示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           //Beep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!Key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
           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~Relay;   //继电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~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~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=~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~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~g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1=~Shumag1;// 显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// 显示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mS)//按键延时函数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9-05-08):
编译错误 main重复定义

网友B(2019-07-09):
可以可以

网友C(2021-01-14):
怎么改分钟10分钟,20分钟。30分钟?

网友D:
完整的电路图有吗。

网友E(2021-08-13):
Shuma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 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无显示        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无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12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mag2=~Shumag2;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 显示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A4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位显示2;组合显示12小时

这里没看明白????

网友E:
完整的电路图有吗?

网友F(2022-03-03):
继电器,220v插座那怎么接的,朋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