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能帮我把这个单片机程序整合成只有1个头文件的程序吗?

楼主(2018-12-22):
网上寻找的程序由于是多个,h文件,尝试多次整合失败,希望有大神帮忙整合一下。万分感谢

网友A:
一个程序分开多个.C .H是个好习惯,这样各个功能块之间条理更为清晰,需要改动的时候也更容易,为什么要全丢在一个文件里呢?

网友B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nused8 0xFF
#define ON       0
#define OFF      1
#define EWTime_Count  30  //东西红灯60s
#define NSTime_Count  60  //南北红灯57s
#define YELTime_Count 5   //黄灯 5s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IO对应关系定义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EW_RED_ON()   do { EW_RED=ON;EW_GRE=OFF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YEL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FF;EW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EW_GRE_ON()   do { EW_RED=OFF;EW_GRE=ON;EW_YEL=OFF; } while (0)

#define NS_RED_ON()   do { NS_RED=ON;NS_GRE=OFF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YEL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FF;NS_YEL=ON; } while (0)
#define NS_GRE_ON()   do { NS_RED=OFF;NS_GRE=ON;NS_YEL=OFF; } while (0)

sbit LED_D1 = P3^1;
sbit LED_C1 = P3^0;
sbit LED_B1 = P3^1;
sbit LED_A1 = P3^0;
sbit Key = P3^2;
sbit NS_GRE = P2^5;
sbit NS_YEL = P2^4;
sbit NS_RED = P2^3;
sbit EW_GRE = P2^2;
sbit EW_YEL = P2^1;
sbit EW_RED = P2^0;
//uint8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//                  bc   abged abcdg bcfg afgcd acdefg
uint8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int8  EW_Timer = unused8;  //东西方向红灯定时器
uint8  NS_Timer = unused8;  //南北方向红灯定时器
uint8  YEL_Timer = unused8; //黄灯 5s定时器
uint8  Flag_Key = 0; //按键是否按下标识
uint8  EW_Timer;  //东西方向红灯定时器
uint8  NS_Timer;  //南北方向红灯定时器
uint8  YEL_Timer; //黄灯 5s定时器
uint8  Timer = 20;  //定时器  1s
void Delay10uS(uint8 z);
void display1(uint8 num1,uint8 num2);
void display2(uint8 num3,uint8 num4);
void INT0_Init(void);
void Timer_Init(void);
uint8  Flag_Key; //按键是否按下标识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Timer_Init();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INT0_Init();    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//打开全局中断

        NS_GRE = OFF;    //所有的灯都灭
        NS_YEL = OFF;
        NS_RED = OFF;
        EW_GRE = OFF;
        EW_YEL = OFF;
        EW_RED = OFF;
        P3 = 0xFF;      //所有显示灭

        //先让东西方向红灯亮 南北方向通行
        EW_Timer = EWTime_Count;//东西方向开始计时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EW_Timer != unused8) && (EW_Timer != 0)){ //东西方向做红灯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EW_Timer/10, EW_Timer%10);      //东西方向显示时间 南北方向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保持红灯
                NS_GRE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保持绿灯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EW_Timer != unused8) && (EW_Timer == 0) && (YEL_Timer == unused8)){//东西方向红灯计时到 东西方向保持红灯 南北方向变黄灯 开始黄灯5s计时
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红灯
                NS_YEL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黄灯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 = YELTime_Count;               //5s计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EW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!= 0))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YEL_Timer/10, YEL_Timer%10);    //东西方向显示时间 南北方向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EW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== 0)){    //东西方向红-南北方向黄灯5s计时到 东西红灯定时器关 黄灯定时器关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南北计时器开
                EW_Timer = unused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红灯定时器关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 = unused8;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黄灯定时器关
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变红灯
                EW_GRE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变绿灯
                NS_Timer = NSTime_Count;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红灯定时器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NS_Timer != unused8) && (NS_Timer != 0)){ //南北红灯定时器正在计时
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NS_Timer/10, NS_Timer%10);      //南北方向显示时间 东西方向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EW_GRE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保持绿灯
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保持红灯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NS_Timer != unused8) && (NS_Timer == 0) && (YEL_Timer == unused8)){ //南北方向红灯计时到 南北方向保持红灯 东西方向变黄灯 开始黄灯5s计时
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保持红灯
                EW_YEL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变黄灯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 = YELTime_Count;               //5s计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NS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!= 0))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YEL_Timer/10, YEL_Timer%10);   //南北方向显示时间 东西方向不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NS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== 0)){  //南北方向红-东西方向黄灯5s计时到 南北方向定时器关 黄灯定时器关 东西方向变红灯 南北方向变绿灯 东西方向红灯计时器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NS_Timer = unused8;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 = unused8;
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变红灯
                NS_GRE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方向变绿灯
                EW_Timer = EWTime_Count;               //东西方向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Key == 1){        //如果急停按键按下 则全红灯 显示灭
                P3 = 0xFF;           //所有显示灭
                EW_RED_ON();         //东西方向红灯
                NS_RED_ON();         //南北方向红灯

                EW_Timer = unused8;  //关闭所有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NS_Timer = unused8;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 = unused8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延时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0uS(uint8 z)
{
    uint8 i,a,b;
    for(i=0;i<z;i++){
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
* 12M晶体 1us 计数一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_Init(void)
{
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//定时器初值     50ms中断一次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
*装入初值
*计时变量递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//重新装入初值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
    if(Timer > 0){
        Timer--;

        if(Timer == 0){    //1s 定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Timer = 20;

            //添加其他定时器
            if((EW_Timer != unused8) && (EW_Timer > 0)){  //东西红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EW_Timer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(NS_Timer != unused8) && (NS_Timer >0)){   //南北红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NS_Timer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(YEL_Timer != unused8) && (YEL_Timer >0)){ //黄灯计时
                YEL_Timer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EW显示函数
*num1 要显示数值的十位  num2 要显示数值的各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1(uint8 num1,uint8 num2)
{
        P3=0XFF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0=table[num1];
        LED_A1=ON;
        Delay10uS(5);
        LED_A1=OFF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0=table[num2];
        LED_B1=ON;
        Delay10uS(5);
        LED_B1=OFF;
        P0=0XFF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NS显示函数
*num1 要显示数值的十位  num2 要显示数值的各位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2(uint8 num3,uint8 num4)
{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3=0XFF;
        P0=table[num3];
        LED_C1=ON;
  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  LED_C1=OFF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0=table[num4];
        LED_D1=ON;
        Delay10uS(1);
        LED_D1=OFF;
        P0=0XFF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外部中断初始化
*INT0 下降沿触发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0_Init(void)
{
        EX0 = 1; //INT0 使能
        IT0 = 1; //下降沿触发
}
void Key_Stop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Delay10uS(200);
        if(Key == 0)   //确认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Key = 1;
        }
}

网友C:
应该还好吧,C51一般放一个文件夹里面吧

网友D(2019-01-28):
引用 网友E:
合并并不难,主要是要处理所有文件里头的全局变量名称。5楼已经帮你搞定了,你为什么不感谢人家

是啊!楼主为什么不给人家鱼吃啊?哈哈哈!

网友F:
项目都是模块各个文件,51那个一个文件,后面代码多了,不方便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