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学习日记

楼主(2018-12-22):
12月22日
独立按键
每个独立按键有四个接脚,其中两个接通,两个不导通。接脚接地,按下按键后I/O口电平拉低。
P1,P2,P3为准双向I/O口,自带上拉电阻。
触点抖动可用软件或硬件消抖。
中断系统
中断分为发生,响应,服务,及返回部分。
发出中断请求的为中断源,暂停部分为断点,实现中断的为中断系统。
定时器/计数器
CPU时序知识
振荡周期 提供定时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
状态周期 两个振荡周期
机器周期 六个状态周期
指令周期 完成一条指令所需的时间
定时器/计数器工作与单片机的CPU相互独立,自动完成。
原理:根据机器内部的时钟或外部的脉冲信号对寄存器加一,溢出后处理中断动作。
TMOD工作方式寄存器调节定时器/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与功能,8位
低四位用于T0,高四位用于T1
其中GATE为门控位,确定定时器/计数器的启动是否要受外部中断信号(INTO)的影响。
C/T(T有上划线)确定功能 0为定时,1为计数
M1,M0确定工作方式
TCON 控制寄存器 控制T0,T1的启动,停止及设置溢出方式,8位
低四位用于外部中断,高四位用于启动和中断申请。
TFx 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
TRx 运行控制位
定时器工作过程
初始化程序应完成如下工作:
n  对TMOD赋值,以确定T0和T1的工作方式。
n  计算初值,并将其写入TH0、TL0或TH1、TL1。
n  中断方式时,则对EA赋值,开放定时器中断。
n  使TR0或TR1置位,启动定时/计数器定时或计数。
2月22日
独立按键
每个独立按键有四个接脚,其中两个接通,两个不导通。接脚接地,按下按键后I/O口电平拉低。
P1,P2,P3为准双向I/O口,自带上拉电阻。
触点抖动可用软件或硬件消抖。
中断系统
中断分为发生,响应,服务,及返回部分。
发出中断请求的为中断源,暂停部分为断点,实现中断的为中断系统。
定时器/计数器
CPU时序知识
振荡周期 提供定时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
状态周期 两个振荡周期
机器周期 六个状态周期
指令周期 完成一条指令所需的时间
定时器/计数器工作与单片机的CPU相互独立,自动完成。
原理:根据机器内部的时钟或外部的脉冲信号对寄存器加一,溢出后处理中断动作。
TMOD工作方式寄存器调节定时器/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与功能,8位
低四位用于T0,高四位用于T1
其中GATE为门控位,确定定时器/计数器的启动是否要受外部中断信号(INTO)的影响。
C/T(T有上划线)确定功能 0为定时,1为计数
M1,M0确定工作方式
TCON 控制寄存器 控制T0,T1的启动,停止及设置溢出方式,8位
低四位用于外部中断,高四位用于启动和中断申请。
TFx 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
TRx 运行控制位
定时器工作过程
初始化程序应完成如下工作:
n  对TMOD赋值,以确定T0和T1的工作方式。
n  计算初值,并将其写入TH0、TL0或TH1、TL1。
n  中断方式时,则对EA赋值,开放定时器中断。
n  使TR0或TR1置位,启动定时/计数器定时或计数。
谢谢各位能看到这,如果发现问题,欢迎补充与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