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万能的网友,单片机+12864不能显示

楼主:
#
50黑币
按照开发板做个带12864的最小系统板,接口和开发板一样,可是烧录一样的程序就是显示不了,求点解决方案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* 端口定义*/
#define LCD_data  P0            //数据口
sbit LCD_RS  =  P2^6; 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
sbit LCD_RW  =  P2^5;            //液晶读/写控制
sbit LCD_EN  =  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使能控制
sbit LCD_PSB =  P3^4;            //串/并方式控制
sbit LCD_RST =  P3^2;

uchar code dis1[] = {"  123456  "};
uchar code dis2[] = {"    0123456789 "};

void delay_1ms(uint x)
{
uint i,j;
for(j=0;j<x;j++)
        for(i=0;i<110;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写指令数据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RS=L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md(uchar cmd)
{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EN = 0;

        P0 =cmd;
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LCD_EN = 1;
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LCD_EN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写显示数据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RS=H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数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EN = 0;
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LCD_EN = 1;
        delay_1ms(5);
    LCD_EN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设定显示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
{
   uchar  pos;
   if (X==0)
     {X=0x80;}
   else if (X==1)
     {X=0x90;}
   else if (X==2)
     {X=0x88;}
   else if (X==3)
     {X=0x98;}
   pos = X+Y ;
   write_cmd(pos);     //显示地址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)
{
    LCD_PSB = 1;         //并口方式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
    delay_1ms(5);
    write_cmd(0x0C);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delay_1ms(5);
    write_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delay_1ms(5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主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uchar i,j;

    delay_1ms(10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
    lcd_pos(0,0);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    i = 0;
         while(dis1[i]!= '\0')
    {
       write_dat(dis1[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  i++;
    }

    lcd_pos(1,0);
        j=0;
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dis2[j]!= '\0')
    {
       write_dat(dis2[j]);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  j++;
    }
        while(1);

}

网友A(2018-12-24):
C语言还没学会。如果要汇编的可以转发一个给你试试。我测试过是可以的

网友B:
你单独做的话,自己焊接线,初始化部分需要延时,查下线别接错了,应该没有其它问题了

网友C:
我也和你一样碰到了同样的情况, 但是,我的现象是恰恰相反,自己做的板子上有显示,但有时会花屏,开发板上就完全没有显示,就是两条横岗。持续关注你,一起学习哈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两个芯片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?晶振是不是一样的?

都一样

网友E:
两个芯片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?晶振是不是一样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对比度调节不正确,调节R7,另连接也检查一下。

可以调,线也没错,但是换个串行程序又可以显示

网友G:
两个芯片的型号是否完全一样,晶振是否一样,如果不一样那就该延时,如果一样那上网找12864硬件的接线资料

网友F:
写命令、数据前检查LCD忙,写命令、数据中设好RS等加一点延时NOP();

网友F:
对比度调节不正确,调节R7,另连接也检查一下。

网友D:
换了个串行程序可以显示了,可是并行的为啥不行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对比度没有调节好

调了,也显示不了

网友I:
硬件问题居多

网友H:
对比度没有调节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