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按键控制继电器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(已经实现了单按键控制)

楼主(2018-12-22):
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按键控制一个一个继电器启动5s了,想多加几个按键同时控制一个继电器,怎么改动呢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key =P1^0;
sbit relay =P1^2;
uint count;//
void init()//
{
        TMOD=0x01;
TH0=0xD8;
TL0 = 0xF0;//10ms*100=1s
TR0=1;
ET0=1;
EA=1;

}
void main()
{
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if (key==0);
        {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!key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D8;
  TL0 = 0xF0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 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relay 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count == 500)
        {
        relay =1;
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relay ==1 && key==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
        }
}

网友A:
同理,在if处加入按键判断

网友B:
在if中把按键条件与上去如(...&&key1==&&key2==0...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