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电机没有反应?

楼主(2018-12-22):
我是用9012三极管,单片机引脚连接一个电阻(470欧)到三极管的基极,发射极接电机一端,集电极接地,电机另一头接5V。单片机引脚低电平时三极管就会导通,发现电机并没有反应,不清楚电机为什么没有反应,会不会和电机里的线圈有关系?(电机是5伏的)

网友A:
什么样的电机,怎么接线。发贴最好带图片。方便大家正确给你指出问题。

网友B:
放原理图看

网友C:
你接错了
三极管的发射极接5V, 集电极接电机一端,电机另一头接地。

网友D:
请发你写的源码、电路板的原理图图、你接线的图片

网友E:
是不是没有接对引脚,接的引脚和程序是否对应,你检查下

网友F:
9012是PNP管,PNP管发射级出来应该是高电平,电流是从PNP发射级流出,然后经过电机到另外一头,如果要反过来用,你需要换成9013。
基础知识来着,请详细参考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有关三极管的知识。

网友G:
用复合管,两只PNP管复合接法.

网友H:
发一下实物图来看看

网友I:
我之前画了一个板子,h桥用三极管的,最后也是不行,电路是通的,电机就是不转,可能是三极管的电流不够。你万用表测试下电流是不是很小

网友J:
优先考虑电压的问题,具体问题还是要有图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用复合管,两只PNP管复合接法.

如果我吧12伏电压换成5伏,那13003和9012可以换成8550和8050或者是8550与9012或者说8050与9012行吗?手头上PnP型的只有8550,8505和9012三种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吧12伏电压换成5伏,那13003和9012可以换成8550和8050或者是8550与9012或者说8050与9012行吗?手头 ...

只要用两只PNP管复合接法就可以?

网友K:
参数:13003:硅NPN管,参数:400V,1.25W 1.5A FT=5MHZ。因此处不会通,8050与9013都 不会通,要换PNP管。电路原理没有错,管子型号弄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参数:13003:硅NPN管,参数:400V,1.25W 1.5A FT=5MHZ。因此处不会通,8050与9013都 不会通,要换PNP管。 ...

我把13003和9012换成了8550,9014没改焊的电路,发现电机还是没有转(电机是5伏的)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吧12伏电压换成5伏,那13003和9012可以换成8550和8050或者是8550与9012或者说8050与9012行吗?手头 ...

不超管子的电流应该可以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参数:13003:硅NPN管,参数:400V,1.25W 1.5A FT=5MHZ。因此处不会通,8050与9013都 不会通,要换PNP管。 ...

抱歉,是我标错了,我用的是BD140,PNP管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把13003和9012换成了8550,9014没改焊的电路,发现电机还是没有转(电机是5伏的)

如果是照我画的电路,是高电平马达转,要低电平控制的话,把9014去掉,500欧电阻直接9012基极试试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把13003和9012换成了8550,9014没改焊的电路,发现电机还是没有转(电机是5伏的)

我标错了,不是13003,是BD140,接成复合管可以令后面的功率输出管导通的电阻更小,也就是所谓的放大能力提高吧,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射极输出放大系数小,还是改成集电极输出好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把13003和9012换成了8550,9014没改焊的电路,发现电机还是没有转(电机是5伏的)

我自己做的一个控制电路是这样的,给你参考

网友L:
三极管和电机的接线是不是正确的

网友M:
单片机共地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