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在SD卡的TXT文件的中间插入内容

楼主(2018-12-22):
在使用FATFS时怎么在SD卡内的txt文件中间写入内容,可以用f_lseek(),但是指针指向的地址怎么确定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有大佬帮助下吗?

网友B:
文件操作嘛,fopen打开文件,然后检查指针便宜位置,然后再写,大概这么个流程吧,去看一下文件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