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16个led灯(仿真+代码)

楼主(2018-12-22):
矩阵键盘控制16 个led灯。

仿真图

仿真图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LED1 = P1^0;
sbit LED2 = P1^1;
sbit LED3 = P1^2;
sbit LED4 = P1^3;
sbit LED5 = P1^4;
sbit LED6 = P1^5;
sbit LED7 = P1^6;
sbit LED8 = P1^7;
sbit LED9 = P3^0;
sbit LED10 = P3^1;
sbit LED11 = P3^2;
sbit LED12 = P3^3;
sbit LED13 = P3^4;
sbit LED14 = P3^5;
sbit LED15 = P3^6;
sbit LED16 = P3^7;
sbit P24 = P2^4;
sbit P25 = P2^5;
sbit P26 = P2^6;
sbit P27 = P2^7;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);
void main(void)
{
while(1)
  {
   P2 = 0xfe;
   if(P24 == 0){LED1 = !LED1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5 == 0){LED2 = !LED2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6 == 0){LED3 = !LED3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7 == 0){LED4 = !LED4;delay_ms(500);}
   P2 = 0xfd;
   if(P24 == 0){LED5 = !LED5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5 == 0){LED6 = !LED6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6 == 0){LED7 = !LED7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7 == 0){LED8 = !LED8;delay_ms(500);}
   P2 = 0xfb;
   if(P24 == 0){LED9 = !LED9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5 == 0){LED10 = !LED10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6 == 0){LED11 = !LED11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7 == 0){LED12 = !LED12;delay_ms(500);}
   P2 = 0xf7;
   if(P24 == 0){LED13 = !LED13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5 == 0){LED14 = !LED14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6 == 0){LED15 = !LED15;delay_ms(500);}
      else if(P27 == 0){LED16 = !LED16;delay_ms(500);}
  }
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dt)
{
register unsigned char bt,ct;
for (;dt;dt--)
   for(ct=2;ct;ct--)
      for(bt=250;--bt;);
}

网友A(2021-03-01):
谢谢分享!正在学习这个

网友A:
谢谢分享!正在学习这个!就是还不理解,学习中……

网友B:
建议题主把sbit led=p0;改为uint16_t,用一个16位数据保存16个led口。比如
    uint16_t led=P0;
    led=P3|(led<<8);
    然后led就可以保存所有16个口的数据状态了,代码直观简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建议题主把sbit led=p0;改为uint16_t,用一个16位数据保存16个led口。比如
    uint16_t led=P0;
    led ...

好建议,

网友D(2021-05-04):
感谢感谢 确实很厉害 学习一下

网友E(2024-04-03):
果断收藏,谢谢你的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