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的一个循迹小车程序

楼主(2018-12-22):
#include<reg52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16;
//占空比标志
u8 ZKB_QZ,ZKB_QY,ZKB_HZ,ZKB_HY,Q_Z,Q_Y,H_Z,H_Y;
//电机控制端口   P1
sbit IN1=P1^0;    //前 左 反转
sbit IN2=P1^1;    //前 左 正转
sbit IN3=P1^2;    //前 右 正转
sbit IN4=P1^3;    //前 右 反转
sbit IN11=P1^4;    //后 右 反转
sbit IN22=P1^5;    //后 右 正转
sbit IN33=P1^6;    //后 左 正转
sbit IN44=P1^7;    //后 左 反转
//红外传感器   P3
sbit hw_left=P3^7;
sbit hw_mid=P3^6;
sbit hw_right=P3^5;
//PWM调速端口    P0
sbit PWM_QZ=P0^1;  //前 左
sbit PWM_QY=P0^2;  //前 右
sbit PWM_HZ=P0^3;  //后 左
sbit PWM_HY=P0^4;  //后 右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(u16 num)
{
  u16 x,y;
  for(x=num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
  {
  ;
  }
}
//定时器    初始化函数
void Z_D()
{
TMOD=0x01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 ;
EA=1;
ET0=1;
TR0=1;
PWM_QZ=1;
    PWM_QY=1;
    PWM_HZ=1;
    PWM_HY=1;
}
//中断服务函数
void time_service(void) interrupt 1
{
Q_Z++,Q_Y++,H_Z++,H_Y++;       //进入中断自加
    //前 右
if(Q_Y<ZKB_QY)       //如果小于设定值,使能端置1,否则置0
{
   PWM_QY=1;
}
else {PWM_QY=0;}
if(Q_Y==40)        //如果i加到40;使能端取反,i置0
{
      PWM_QY=~PWM_QY;
   Q_Y=0;
}

//前 左
if(Q_Z<ZKB_QZ)       //如果小于设定值,使能端置1,否则置0
{
   PWM_QZ=1;
}
else {PWM_QZ=0;}
if(Q_Z==40)        //如果i加到40;使能端取反,i置0
{
      PWM_QZ=~PWM_QZ;
   Q_Z=0;
}

//后 右
if(H_Y<ZKB_HY)       //如果小于设定值,使能端置1,否则置0
{
   PWM_HY=1;
}
else {PWM_HY=0;}
if(H_Y==40)        //如果i加到40;使能端取反,i置0
{
      PWM_HY=~PWM_HY;
   H_Y=0;
}

    //后 左
if(H_Z<ZKB_HZ)       //如果小于设定值,使能端置1,否则置0
{
   PWM_HZ=1;
}
else {PWM_HZ=0;}
if(H_Z==40)        //如果i加到40;使能端取反,i置0
{
      PWM_HZ=~PWM_HZ;
   H_Z=0;
}
//定时器0重装初值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
}
//前进
void go()
{
   ZKB_QZ=13;
ZKB_QY=8;
ZKB_HZ=15;
ZKB_HY=8;

  IN2=1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   IN3=1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IN22=0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33=0;       //后 左 正转

  IN1=0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IN4=0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   IN11=1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44=1;    //后 左 反转
}
//后退
void back()
{
ZKB_QZ=6;
ZKB_QY=6;
ZKB_HZ=6;
ZKB_HY=6;

  IN2=0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   IN3=0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IN22=1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33=1;       //后 左 正转

  IN1=1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IN4=1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   IN11=0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44=0;    //后 左 反转
}
//右转
void right()
{
do
{
ZKB_QZ=15;
ZKB_QY=35;
ZKB_HZ=15;
ZKB_HY=35;

  IN2=0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   IN3=1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IN22=0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33=1;       //后 左 反转

  IN1=1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IN4=0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   IN11=1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44=0;    //后 左 正转
}
while(hw_mid==1);
}
//左转
void left()
{
do
{
ZKB_QZ=15;
ZKB_QY=35;
ZKB_HZ=15;
ZKB_HY=35;

  IN2=1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   IN3=0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IN22=1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33=0;       //后 左 反转

  IN1=0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IN4=1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   IN11=0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44=1;    //后 左 正转
  }
  while(hw_mid==1);
}
void stop()     //停止函数
{
  IN2=0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   IN3=0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IN22=0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33=0;       //后 左 正转

  IN1=0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IN4=0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   IN11=0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44=0;    //后 左 反转
}
void go_rignt()
{
ZKB_QZ=5;
ZKB_QY=5;
ZKB_HZ=5;
ZKB_HY=5;

  IN2=1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   IN3=0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IN22=1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33=0;       //后 左 反转

  IN1=0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IN4=1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   IN11=0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44=1;    //后 左 正转
}
void go_left()
{
ZKB_QZ=5;
ZKB_QY=5;
ZKB_HZ=5;
ZKB_HY=5;

  IN2=0;        //前 左 反转
     IN3=1;        //前 右 反转
  IN22=0;    //后 右 反转
     IN33=1;       //后 左 反转

  IN1=1;        //前 左 正转
  IN4=0;        //前 右 正转
     IN11=1;    //后 右 正转
     IN44=0;    //后 左 正转
}
void huigui()
{
  u8 num;
   for(num=2;num>0;num--)
  {
     if(hw_left==0 & hw_mid==1 & hw_righ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o_rignt();
             }
   if(hw_left==1 & hw_mid==1 & hw_righ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go_left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}
}
void X_J()  //循迹函数
{
u8 P_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判断
//未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1 & hw_mid==1 & hw_right==1)
{
     P_D=0;
}
//中间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1 & hw_mid==0 & hw_right==1)
    {
   P_D=1;
}
//左面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0 & hw_mid==1 & hw_right==1)
    {
   P_D=2;
}
//右面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1 & hw_mid==1 & hw_right==0)
    {
   P_D=3;
}
//全部都检测到黑线后退
if(hw_left==0 & hw_mid==0 & hw_right==0)
    {
   P_D=4;
}
//中间和左面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0 & hw_mid==0 & hw_right==1)
    {
   P_D=5;
}
//中间和右面检测到黑线
if(hw_left==1 & hw_mid==0 & hw_right==0)
    {
   P_D=6;
}
switch (P_D)
{
  case 0: huigui();break; //情况0,停止
  case 1: go();    break; //情况1,前进
  case 2: left();  break; //情况2,左转
  case 3: right(); break; //情况3,右转
  case 4: back();  break; //情况4,后退
     case 5: left();  break; //情况5,左转
     case 6: right(); break; //情况6,右转
}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Z_D();
delay(5);
while(1)
{
   X_J();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