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LM386音频放大电路分享

楼主(2018-12-23):
LM386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音频功率放大器,主要应用于低电压消费类产品。为使外围元件最少,电压增益内置为20。但在1脚和8脚之间增加一只外接电阻和电容,便可将电压增益调为任意值,直至200。输入端以地位参考,同时输出端被自动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,在6V电源电压下,它的静态功耗仅为24mW,使得LM386特别适用于电池供电的场合。
LM386的封装形式有塑封8引线双列直插式和贴片式。

特性(Features):

* 静态功耗低,约为4mA,可用于电池供电。
* 工作电压范围宽,4-12V or 5-18V。
* 外围元件少。
* 电压增益可调,20-200。
* 低失真度。

网友A(2019-09-09):
百度百科里的,你牛逼

网友B:
LM386是早期用得比较多的小功率功放电路。与TBA820一样在收音机,电话机等小功率放大电路的应用非常普遍

网友C(2020-06-12):
386搞个收音机什么的还行,如果是做普通的小音箱就不行了,音质太差,相比的话,还不如用8002模块,5V的低功率数字模块,8002还便宜,外围还少,值得考虑

网友D(2020-07-15):
牛皮,百度百科直接复制过来,我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