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售水机程序

楼主(2018-12-23):
基于51的自动售水机
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BUZZ = P1^6;
sbit ADDR3 = P1^3;
sbit ENLED = P1^4;

extern void KeyScan();
extern void LedScan();
extern void KeyDriver();
extern void shujuzhuanhuan(float danjia,float shui);
unsigned char T0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0RL = 0;  //T0重载值的低字节
bit setIndex=0;                //出水标志位 为1出水 为0不出水
bit setIndex1=0;  //停水标志位 为1停水 为0出水
unsigned int chushuishijian=0;
float shuiL=0,zongjia=0;
extern        unsigned char LedBuff[7];
/* 配置并启动T0,ms-T0定时时间 */
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 = 11059200 / 12;      //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 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 tmp = 65536 - tmp;       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 tmp = tmp + 18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
 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 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   //配置T0为模式1
    TH0 = T0RH;     //加载T0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ET0 = 1;        //使能T0中断
    TR0 = 1;        //启动T0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EN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ADDR3 = 1;
    ConfigTimer0(2);  //配置T0定时1ms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Driv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etIndex==1)&&(setIndex1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juzhuanhuan(0.5,shui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etIndex1==1)&&(setIndex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juzhuanhuan(0.5,zongji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完成数码管、按键扫描与秒表计数 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1s = 0;
    TH0 = T0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LedScan();   //数码管扫描显示
    KeyScan();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if(setInde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r1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r1s >= 5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r1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ushuishiji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iL=chushuishijian*0.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jia=shuiL*0.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 = ~BUZ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f[6]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* 按键动作函数,根据键码执行相应的操作,keycode-按键键码 */
void KeyAction(unsigned char keycode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 ((keycode>='0') && (keycode<='9'))  //本例中不响应字符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26)  //向上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28)  //向下键,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i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ji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25)  //向左键,向左切换设置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27)  //向右键,向右切换设置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0D)  //回车键,进入设置模式/启用当前设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etIndex == 0)  //不处于出水状态时,进入设置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//已处于出水状态时,保存时间并退出设置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code == 0x1B)  //Esc键,停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Index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Buff[6]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