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00v电压表,全速仿真可以通过,为啥单步就显示不正常?

楼主(2018-12-23):
单片机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包含头文件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端口定义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CS  = P3^2;
sbit Clk = P3^0;
sbit DATI = P3^1;
sbit DATO = P3^1;
sbit P20 = P2^0 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义全局变量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at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  值
unsigned char count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计数
unsigned char C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变量
unsigned char dis[] = {0x00, 0x00, 0x00};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共阳   LED  段码表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char code tablewe[]={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fe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AD  转换子程序
入口参数   :CH
出口参数   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adc0832(unsigned char CH)
{
unsigned char i,test,adval;
adval = 0x00;
test = 0x00;
Cl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DATI = 1;
_nop_();
CS = 0;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if ( CH == 0x00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选择
{
Clk = 0;
DATI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   0 的第一位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Clk = 0;
DA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  0 的第二位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}
else
{
Clk = 0;
DATI = 1;             //通道  1 的第一位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Clk = 0;
DATI = 1;             //通道  1 的第二位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}
Clk = 0;
DATI = 1;
for( i = 0;i < 8;i++ )               //读取前   8 位的值
{
_nop_();
adval <<= 1;
Clk = 1;
_nop_();
Clk = 0;
if (DATO)
adval |= 0x01;
else
adval |= 0x00;
}
for 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         //读取后    8 位的值
{
test >>= 1;
if (DATO)
test |= 0x80;
else
test |= 0x00;
_nop_();
Clk = 1;
_nop_();
Clk = 0;
}
dat=test;
_nop_();
C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   ADC0832
DATO = 1;
Clk = 1;
return da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延时子程序
入口参数   :
出口参数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void)
{
int k;
for(k=100;k<500;k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将  0-255 级换算成    0.00-5.00  的电压数值
入口参数   :i
出口参数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vdata(unsigned char i)
{
dis[0] = i/5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dis[1] = (i%51)*10/5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后第一位
dis[2] = ((i%51)*10%51)*10/51;  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后第二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数码管显示子程序
入口参数   :
出口参数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void)
{
P2=0xff;
P0=tab[dis[0]] & 0x7f;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和小数点
delay();
P2=0xfd;
P2=0xff;
P0=tab[dis[1]];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后第一位
delay();
P2=0xfb;
P2=0xff;
P0=tab[dis[2]];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后第二位
delay();
P2=0xf7;
P2=0xff;
P0=0xff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主程序
入口参数   :
出口参数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初始化
P0=0xff;
delay();
CH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这里选择通道 0x00 或 0x01
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中断
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初值定时 50ms
TL0=(65536-50000)%256;
IE = 0x82;
TR0 = 1;
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{
  dat = adc0832(CH);
   convdata(da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转换
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值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   :定时器中断延时程序 这一段的作用时隔一段时间抽样一次 否侧显示的最后一位
会不稳定
入口参数   :
出口参数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MOD = 0x01;
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//  定时器1初值定时50ms
TL0=(65536-50000)%256;
IE = 0x82;
TR0 = 1;
count++;
if (count == 0x01)
  {
   count = 0x00;
   dat = adc0832(CH);
  }
}

网友A:
仿真器与实际硬件有差别,一般仿真器上做全速,硬件调试可做单步与全速,断点等调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器与实际硬件有差别,一般仿真器上做全速,硬件调试可做单步与全速,断点等调试。

是不是图二的程序有问题?

楼主:
问题是:单步运行时4个“2.”都亮了,如图二。全速运行就正常了如图三。

楼主:
有明白的吗?希望能指教,谢谢

网友B:
中断里面做太多事情了,竟然还有除法运算,你自己有没有测算一下这个中断要多长时间去处理? 很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。 建议你,中断里面就设置标志位,在主程序里面判断标志位,然后执行相应程序。

网友C:
很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。 建议你,中断里面就设置标志位,在主程序里面判断标志位,然后执行相应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