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2单片机定时器T2用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的问题

楼主(2018-12-23):
现在单片机定时器T0和T1的波特率均已经使用,只能用T2作为串口波特率的发生器,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,下面是写的一个简短代码,但并没有成功。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ring.h"
sbit LED=P1^0;
void Init_Serial(void)     //串口初始化
{
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串口为工作方式1
   RCAP2H=0XFF;
   RCAP2L=0XFD;
   T2MOD=0;
   T2CON=0X34;
   E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   EA=1;
}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    if (RI)
    {
       RI = 0;
    }
    if (TI)
    {
         TI = 0;
    }
  LED=~LED;
}
void main()
{
   Init_Serial(); //串口初始化
   SBUF=0x00;
   while(1)
   {
   }
}

网友A:
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9600bps@24.000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时钟为Fosc,即1T
        T2L = 0x8F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T2H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2
}

网友B:
1、串口的CLK有多种输入选项,你查下的所用的串口章节,将它设置成选择T2。
2、让T2以你所需要的频率工作。你查下T2的章节。
学会查手册,这个最基本的功底!!!

网友C:
我还没有调用过定时器T2,但是官方sheet上说定时器T2需要手动置零溢出标志!!!貌似你的中断处理里面没有手动置零。特别是TCLK=1时,一定要软件复位TF2。问题解决了记得告诉我哦!

网友D:
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       T2L = 0xCD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         T2H = 0xD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 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      EA=1;//ET2=1;         IE2 |= 0x04;

网友D:
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T2L = 0xCD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2H = 0xD4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//ET2=1;
        IE2 |= 0x04;
你可以试试这个,估计是你IE2没设置吧

网友D:
//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//    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
//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时钟为Fosc,即1T
//        T2L = 0xE0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//        T2H 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初值
//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2
//        TI=1;
应该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