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用万用表测试时能亮,但是连接导线不亮

楼主(2018-12-23):
数码管用万用表测试时能亮,但是连接导线就亮不了了,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要看原理图和程序。

网友B:
如果接线没有问题的话,那就有可能是你程序了

网友C:
请参考我发的数码管贴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原理图和程序。

#include<at89x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buff[ ] = {0xc0 ,0xf9 ,0xa4 ,0xb0 ,0x99 ,0x92 ,0x82 ,0xf8 ,0x80 ,0x90} ;
uchar numberl,number2,number3,display;
long number;
void main( void)
{
display =1;
TMOD = 0x01;
TH0=(65535- 50000)/256;
TL0=(65535- 50000)%256;
ET0=1;
EA=1;
TR0=1;
TMOD = TMOD|0x20;
TH1 = 0x73;
TL1 =0x73;
PCON =0;
TR1 =1;
SCON =0x00;
while(1 )
        {
    if(display==1)
     {
       numberl=number%10;
       number2=(number/10)%10;
       number3=number/100;
       SBUF=buff[numberl]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SBUF=(buff[number2]&0x7f)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SBUF=buff[number3]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display =0;
     }
   }
}
void time0_int(void) interrupt 1
{
  static uchar time_nu=0;
  TR0=0;
  TH0=(65535-50000)/256;
  TL0=(65535-50000)%256;
  time_nu ++ ;
  if(time_nu==20)
    {
       display=1;
       time_nu=0;
       number++;
       if(number==1000)
       number=0;
    }
  TR0=1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接线没有问题的话,那就有可能是你程序了

#include<at89x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buff[ ] = {0xc0 ,0xf9 ,0xa4 ,0xb0 ,0x99 ,0x92 ,0x82 ,0xf8 ,0x80 ,0x90} ;
uchar numberl,number2,number3,display;
long number;
void main( void)
{
display =1;
TMOD = 0x01;
TH0=(65535- 50000)/256;
TL0=(65535- 50000)%256;
ET0=1;
EA=1;
TR0=1;
TMOD = TMOD|0x20;
TH1 = 0x73;
TL1 =0x73;
PCON =0;
TR1 =1;
SCON =0x00;
while(1 )
        {
    if(display==1)
     {
       numberl=number%10;
       number2=(number/10)%10;
       number3=number/100;
       SBUF=buff[numberl]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SBUF=(buff[number2]&0x7f)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SBUF=buff[number3];
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TI=0;
       display =0;
     }
   }
}
void time0_int(void) interrupt 1
{
  static uchar time_nu=0;
  TR0=0;
  TH0=(65535-50000)/256;
  TL0=(65535-50000)%256;
  time_nu ++ ;
  if(time_nu==20)
    {
       display=1;
       time_nu=0;
       number++;
       if(number==1000)
       number=0;
    }
  TR0=1;
}

网友D:
检查一下单片机程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检查一下单片机程序吧

就是上面我回复的那个程序,不对吗

网友A:
可能是实际接线有点问题。看不出74164的7脚接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实际接线有点问题。看不出74164的7脚接的是什么?

问题解决了,多谢

网友E:
给你一个思路,将代码屏蔽成只亮一个位的一个段码(比如 a 码),顺着他的软硬件回路查一遍,这样软件与硬件非常单一了,就不信你整不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给你一个思路,将代码屏蔽成只亮一个位的一个段码(比如 a 码),顺着他的软硬件回路查一遍,这样软件与硬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我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