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焊的板子检测不到单片机,求帮助

楼主(2018-12-23):
自己焊了一块板子,用的max232下载,焊接后下代码显示检测不到单片机,后来单独焊单片机那个小模块,用TTL转换模块也是检测不到单片机,焊接虚焊的地方已经重新焊了,用示波器测晶振的起振有时在12M左右,但不稳定。用的AT89C2RC芯片也是好的,测芯片上的电压有5.2V,实在找不出其他问题了,急需在座大佬解答,谢谢。

PCB

PCB

原理图

原理图

原理图和PCB图

网友A:
232芯片换一个

楼主:
我没有焊232下载电路那块 ,用的是USB转TTL那个模块,用杜邦线接RXD TXD去测试的,也检测不到

网友B:
AT89C52需专用编程器,STC的可以串口下载,要用STC的软件,单片机VCC改一下,要能有断一会电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T89C52需专用编程器,STC的可以串口下载,要用STC的软件,单片机VCC改一下,要能有断一会电的功能。

断一会儿电是什么意思

网友C:
1、是什么(A)收不到什么(B)信息?
2、A要收到B的信息,A必须有能力向B提出要求,且B要有能力理解A的需要,并有能力回复A。
在你的电路上,看不出CPU有B的功能!

网友D:
据说P3.0到232那个口,最好用一个二极管隔离,控制电流只从P3.0到232,反向要截止。这样在开机的时候不会影响检测芯片。
另外,楼上有人提到断电的问题。是单片机在上载程序的机制,只有在上电的那个瞬间才和接口进行程序上传的握手协议, 软启动或者重置都不会有这个机制。

网友E:
冷启动,你注意下下载软件对单片机的设置,别错了。还有就是要共地的

网友F:
我以前的单片机每次烧程序前要断电开关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以前的单片机每次烧程序前要断电开关一次

断过还是没法

网友G:
1.更换程序
2.换一根线
3.换一台电脑试试(我有次就是换了台电脑就行了)

网友H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7584-1.html
看看我的帖,不知道有没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