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借用什么传感器知道棋子位置,并利用机械臂做出相应的移动?

楼主(2018-12-23):
如何借用什么传感器知道棋子位置,并利用机械臂做出相应的移动,棋子和棋盘都需要做什么处理?

网友A:
用摄像头获取画面,软件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摄像头获取画面,软件处理。

用到摄像头涉及的知识又深了,我想能不能用传感器定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到摄像头涉及的知识又深了,我想能不能用传感器定位?

是什么棋?

可以参考RFID,每个棋位布署一个识别器,棋子内置电子标签。

网友B:
用磁簧开关(Reed Switch)在棋盘下,每个棋子位置,用磁性棋子。

网友C:
1、棋子里预埋一个传感器A。有多少棋子就需要多少个A,且它之间需要有区别的方式。
2、棋盘每个需要到达的位置上预埋一个传感器B,有多少个位置就需要多少个B,且它之间需要有区别的方式。3、A与B之间需要有沟通的方式,将A送到B上。
4、有一个综合接收装置,接收所有的B及其B收到的A的信息。
5、A、B必须是你所能认知的东西。
如果我做,会采用RFID方案(地板提出的)。或CCD方案(沙发提出的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