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原理是什么啊

楼主:
这个仿真图中三极管控制电机正反转是怎么实现的

网友A(2018-12-23):
这是最常见的直流电机正反向控制电路。H桥对角导通。

在H桥电路中,由8个三极管组成,设为Q1到Q8。其中Q1和Q2(上),Q3(下)为一对,Q5和Q6(上),Q7(下)为一对。

如果P1.0=1,则Q4导通,Q3导通,由于Q4导通所以集电极是低电位,Q2和Q1截止。
同时P1.1=0,则Q8、Q7截止,Q8集电极是高电位,所以Q6、Q5导通,电流的方向:电源+---->Q5---->电机右端---->电机左端---->Q3---->电源地,电机正转。
如果P1.0=0, P1.1=1,另外两臂导通,则电流的方向:电源+---->Q1---->电机左端---->电机右端---->Q7---->电源地,电机反转。

楼主先把在开关状态下的NPN跟PNP导通跟截至搞明白,再来看这图就很明白。

网友B:
通过对不同pnp类型的三极管的pn结施加不同的电平,用开关特性实现通断,从而使电动机正反转。

网友C:
问题是这位将Q3与Q7放反了,三极管Q3与Q7永远都不会通,硬件要好好补一补咯

网友A:
讲的是哦, Q3与Q7放反了

网友D:
简易说改变了电流的流动方向

网友E:
楼主的图画错了,当然看不懂原理。

网友F:
增大单片机IO口的输出电流

网友G:
电流的流动方向反了

网友H:
我从网上查过这种H桥,控制电压是没问题的,关键是实际真的可以驱动么?
我当时就是电压左右是对的,就是驱动不起来。

网友H:
你电压用10v的,应该可以。我用的是5V的

网友I(2021-09-08):
把直流电机改成三相交流电机应该怎么改呢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把直流电机改成三相交流电机应该怎么改呢

三相H桥驱动,SPWM载波 软件程序。

网友K:
与电机两联的4个三极管都不导通的时候,电机就不转, 交叉的三极管导通电机就能正反转了。 不能4个同时导通,或者上下两个直通,这样不是要电源的命,就是要三极管的命。通常用单片机产生SPWM波形驱动H桥,还要注意设置SPWM死区的设置, 就是防止上下三极管电流不经过电机直通。

网友L:
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是H桥驱动器的典型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