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做的一个单片机万能红外解码器PCB+源程序

楼主:
出于兴趣做的万能红外解码器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本设计基于51单片机设计
主要功能可以解读红外的用户码和地址码
可以通过不同按键控制同一继电器并且保存按键值
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"bst_car.h"
#include"led.h"
#include "uart.h"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Imax 14000    //此处为晶振为11.0592时的取值,
#define Imin 8000    //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,
#define Inum1 1450    //要改变相应的取值。
#define Inum2 700
#define Inum3 3000
sbit s1=P2^1;
sbit s2=P2^4;
sbit s3=P2^3;
sbit s4=P2^2;
sbit fmq=P2^0;

sbit s11=P3^7;
sbit s12=P3^6;
sbit s13=P3^5;
sbit s14=P3^4;
unsigned char flag_REC;
unsigned char buff[20]=0;

unsigned char f=0,aa,zz,cc,cc1,dd;
unsigned char Im[4]={0x00,0x00,0x00,0x00};
unsigned char show[2]={0,0};
unsigned long m,Tc;
unsigned char IrOK;
uchar code Tab1[]={0,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};//"0123456789ABCDEF";
uchar Tab2[]={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void delayms(uchar x)
  {
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for(j=0;j<110;j++)
         ;
   }

/*--主函数--*/
void jieshou()
{
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3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4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5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6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7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8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9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0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1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2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3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4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5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6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7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8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9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0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1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2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3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4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a=aa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aa=aa+1;}
}
void shuju()
{
   Tab2[aa]=Im[2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~s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~s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3]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=~s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=~s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4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d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 0X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5]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=dd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6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d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TMOD= 0X1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7]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8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9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5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6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7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8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19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25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xianshi()
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C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==0x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ab1[cc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C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c1==0x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ab1[cc1]);

  }
void lanya()
{
  if(flag_REC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0]=='o')        //第一个字节为O,第二个字节为N,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buff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2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2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2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4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2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5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ff[2]=='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O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buff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buff[2]);
              }

}
void hwint()
{
    s11=s12=s13=s14=0;
           m=0;
    f=1;
    IT0=1;
    EX0=1;
    TMOD=0x11;
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TR0=1;
        EA=1;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 hwint();

          aa=0;
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H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W'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L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Y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X')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无限循环*/
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(IrOK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处理好后进行红外处理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shuju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nshi();
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}
         if(dd==3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d=0;
        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lanya();
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e);
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d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d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s11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s1=~s1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1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12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s2=~s2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2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13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s3=~s3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3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14==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s4=~s4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4)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外部中断解码程序
void intersv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Tc=TH0*256+TL0;      //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
    TH0=0;
    TL0=0;              //定时中断重新置零
    if((Tc>Imin)&&(Tc<Imax))
    {
        m=0;
        f=1;
        return;
    }       //找到启始码

    if(f==1)
    {
        if(Tc>Inum1&&Tc<Inum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m[m/8]=Im[m/8]>>1|0x80; m++;
        }
        if(Tc>Inum2&&Tc<Inum1)
        {
         Im[m/8]=Im[m/8]>>1; m++; //取码
        }
        if(m==32)
        {
         m=0;
         f=0;
         if(Im[2]==~Im[3])
        {
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jieshou();
                   cc=Im[2]/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1=Im[2]%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q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q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aa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Tab2[aa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rOK=0;   //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//准备读下一码
   }

}
void uart_rx(void)  interrupt 4        using 3          //放在这里 和放在main()里面是一样的
{
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接收中断
    {
       RI=0;
       dat=SBUF;
       if(dat=='o'&&(i==0)) //接收数据第一帧
       {
      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//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=2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C=1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// 停止接收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