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简单的基于STM32的RFID-RC522门禁系统

楼主(2018-12-23):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beep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stmflash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exit.h"
#include "rc522.h"

void show1(void);
void show2(void);
void show3(void);
void show4(void);
void show5(void);
void show21(void);
void show31(void);
void show8(void);
u8 read_up=1;
u8 set1=1;

/*这三个标志位是用于按键的扫描程序*/
u8 key0_flag=0;
u8 key1_flag=0;
u8 key2_flag=0;
u8 beep_switch=0;
u8 beep_num=0;
u8 beepup_num=0;
u8 open_flag=0;
u8 down_flag=0;
u8 err_beepnum=0;
u8 table1[]="Please Bash Card";
u8 table11[]="      (())      ";
u8 table2[]="  Register Mode ";
u8 table22[]="      (())      ";
u8 table222[]="Register Success";
u8 table3[]="   Clear Mode   ";
u8 table33[]=" Logout Success ";
u8 table5[]="    Door open   ";
u8 table6[]="   Door close   ";
u8 table8[]=" Dead Lock    s ";
u8 err_num=0;
u8 eee_flag=0;
int kg_flag=0;//定时器4累加标志位,用于当RFID扫描到了并对门做出了相应的动作后,返回到扫描ID卡的计时标志位
u8 tim2_flag=0;//定时器2累加标志位,用于当按键按下之后,并完成了注册或注销卡之后,返回到扫描ID卡的计时标志位
u8 show_flag=0;//记录显示那个界面的标志位
unsigned char num;
unsigned char key_flag;//用于标识当前系统处于,扫描ID卡状态还是注册ID卡状态还是注销ID卡状态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int temp;
unsigned char status;
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[20];
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id[20];//用于记录下来当前扫描到的ID
unsigned char lcd[]="0123456789ABCDEF";//用于显示ID时的16进制
unsigned char dataerr[16] = {0x11,0x11,0x11,0x78,0xED,0xCB,0xA9,0x87,0x12,0x34,0x56,0x78,0x01,0xFE,0x01,0xFE};//ID卡中错误的密码数据
unsigned char data1[16] = {0x12,0x34,0x56,0x78,0xED,0xCB,0xA9,0x87,0x12,0x34,0x56,0x78,0x01,0xFE,0x01,0xFE};//ID卡中正确的密码数据

unsigned char data2[4]  = {0,0,0,0x01};
unsigned char DefaultKey[6] = {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, 0xFF};

u8 RC522_flag=1;
u8 RC522_flag1=1;
u8 RC522_flag2=1;
u8 RC522_flag3=0;
/*按键的扫描函数*/
void key(void)
{
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key0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0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0_flag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key1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1_flag=0;
       key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key1_flag=1;
        }

}
/*用于判断系统应该显示哪一个界面*/
void show_num(void)
{
        if(show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2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3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show3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4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4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5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2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31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how_flag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ow8();
        }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tus,i;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LCD1602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

        BEEP_Init();
        LED_Init()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
        RC522_Init();
        PcdReset();
        PcdAntennaOff();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PcdAntennaOn();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TIM2_Int_Init(4999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        TIM3_Int_Init(499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        TIM4_Int_Init(4999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        printf("Start \r\n");
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show_flag=1;
        beep_switch=0;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",RC522_flag1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num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g_flag==6 && err_num<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g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wn_flag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g_flag==360 && err_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g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beep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tim2_flag=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Request(PICC_REQALL, g_ucTempbuf);//寻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寻卡失败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3<3) RC522_flag3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3==4)RC522_flag3=3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3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3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1231231231312312312312312312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nticoll(g_ucTempbuf);//防冲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printf("寻卡失败1");  continue;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序列号:");        //超级终端显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ucTempbufid[i]=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Select(g_ucTempbuf);//选定卡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printf("寻卡失败2");  continue;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uthState(PICC_AUTHENT1A, 1, DefaultKey, g_ucTempbuf);//验证卡片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printf("寻卡失败3");   continue;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Read(1, g_ucTempbuf);//读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printf("寻卡失败4");    continue;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读块:");        //超级终端显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1[i]==g_ucTempbuf[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um++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num %d\n",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!=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rr_num<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开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g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ownflag%d\n",down_fl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g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Halt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;
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Request(PICC_REQALL, g_ucTempbuf);//寻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寻卡失败111\r\n");RC522_flag1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1231231231312312312312312312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的类型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nticoll(g_ucTempbuf);//防冲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防冲撞失败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序列号:");        //超级终端显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Select(g_ucTempbuf);//选定卡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选定卡失败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uthState(PICC_AUTHENT1A, 1, DefaultKey, g_ucTempbuf);//验证卡片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密码错误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Write(1, data1);//写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写错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6;
                  tim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PcdHalt();
//
//RC522_flag1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lag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TIM_Cmd(TIM4, DISABLE);  //使能TIM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;
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Request(PICC_REQALL, g_ucTempbuf);//寻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ff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寻卡失败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C522_flag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522_flag2=0;printf("1231231231312312312312312312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的类型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nticoll(g_ucTempbuf);//防冲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防冲撞失败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卡序列号:");        //超级终端显示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g_ucTempbuf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X",temp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Select(g_ucTempbuf);//选定卡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选定卡失败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AuthState(PICC_AUTHENT1A, 1, DefaultKey, g_ucTempbuf);//验证卡片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密码错误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cdWrite(1, dataerr);//写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MI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写错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使能TIMx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Halt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flag==3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TIM2_IRQHandler(void)   //TIM2中断
{
    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2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 //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 TIM_IT_Update  );  //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
        }

        status = PcdRequest(PICC_REQALL, g_ucTempbuf);//寻卡

        if(tim2_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}

        tim2_flag++;
}

//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   //TIM3中断
{
    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3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 //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3, TIM_IT_Update  );  //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}
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err_num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flag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4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beep_num++;
//                if(beep_num>20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num=0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if(beep_switch==1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ep_num%2==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up_num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eepup_num%d\n",beepup_num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eep_switch%d\n",beep_switch);

}

//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
void TIM4_IRQHandler(void)   //TIM4中断
{
        if (TIM_GetITStatus(TIM4, TIM_IT_Update) != RESET)  //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
        {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4, TIM_IT_Update  );  //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
        }
        if(open_flag==2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123345564455444");
                if(kg_flag%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open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123345564455444");
                 if(kg_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err_num==3 && err_beepnum<1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rr_beep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g_flag%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g_flag++;

}

void show1()
{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table1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0,table1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table1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table1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table1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table1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table1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table1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table1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table1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table1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table1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table1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table1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table1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table1[15]);
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11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11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11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11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11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11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11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11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11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11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11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11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11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11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11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11[15]);

}

void show2()
{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table2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0,table2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table2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table2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table2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table2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table2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table2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table2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table2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table2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table2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table2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table2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table2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table2[15]);
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22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22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22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22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22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22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22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22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22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22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22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22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22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22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22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22[15]);

}

void show21()
{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table2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0,table2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table2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table2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table2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table2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table2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table2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table2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table2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table2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table2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table2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table2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table2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table2[15]);
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222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222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222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222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222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222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222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222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222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222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222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222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222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222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222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222[15]);

}
void show3()
{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table3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0,table3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table3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table3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table3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table3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table3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table3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table3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table3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table3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table3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table3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table3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table3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table3[15]);
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22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22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22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22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22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22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22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22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22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22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22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22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22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22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22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22[15]);

}

void show31()
{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table3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0,table3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table3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table3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table3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table3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table3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table3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table3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table3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table3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table3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table3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table3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table3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table3[15]);
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33[0]);
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33[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33[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33[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33[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33[5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33[6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33[7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33[8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33[9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33[10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33[11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33[12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33[13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33[14]);
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33[15]);
}
void show4()
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lcd[g_ucTempbufid[0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lcd[g_ucTempbufid[0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lcd[g_ucTempbufid[1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lcd[g_ucTempbufid[1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lcd[g_ucTempbufid[2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lcd[g_ucTempbufid[2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lcd[g_ucTempbufid[3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lcd[g_ucTempbufid[3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' 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6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6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6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6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6[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6[5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6[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6[7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6[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6[9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6[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6[1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6[1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6[1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6[1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6[15]);
}
void show5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lcd[g_ucTempbufid[0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lcd[g_ucTempbufid[0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lcd[g_ucTempbufid[1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lcd[g_ucTempbufid[1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lcd[g_ucTempbufid[2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lcd[g_ucTempbufid[2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lcd[g_ucTempbufid[3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lcd[g_ucTempbufid[3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' 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5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5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5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5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5[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5[5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5[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5[7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5[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5[9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5[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table5[1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table5[1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table5[1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5[1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5[15]);
}

void show8()
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0,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0,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0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0,lcd[g_ucTempbufid[0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0,lcd[g_ucTempbufid[0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0,lcd[g_ucTempbufid[1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0,lcd[g_ucTempbufid[1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0,lcd[g_ucTempbufid[2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0,lcd[g_ucTempbufid[2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0,lcd[g_ucTempbufid[3]/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0,lcd[g_ucTempbufid[3]%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0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0,' 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,1,table8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1,1,table8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2,1,table8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3,1,table8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4,1,table8[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5,1,table8[5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6,1,table8[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7,1,table8[7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8,1,table8[8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9,1,table8[9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a,1,table8[10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360-kg_flag)/2>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0x30+(360-kg_flag)/2/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0x30+(360-kg_flag)/2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0x30+(360-kg_flag)/2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360-kg_flag)/2>=10 && (360-kg_flag)/2<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0x30+(360-kg_flag)/2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0x30+(360-kg_flag)/2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360-kg_flag)/2<1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b,1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c,1,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d,1,0x30+(360-kg_flag)/2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e,1,table8[14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Show_dat(0xf,1,table8[15]);
}

网友A:
补全源码工程 原理图或者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+黑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补全源码工程 原理图或者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+黑币

这么有钱的吗

网友C(2020-08-27):
思路清晰

网友D:
有原理图等其它一些材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