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篮球计分器设计

楼主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"intrins.h"     //_nop_();延时函数用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_Port P3     //定义数据端口
#define KEY_IO     P0  //键盘接口
sbit RS = P2^1;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和LCM的连接端口
sbit RW = P2^2;
sbit E = P2^5;
sbit Busy = P3^7;
sbit speaker=P1^0;
uchar data keytemp,key;
uchar L=0;
uchar k=0;
uchar c = 0;
uchar b=0;
uchar j=0;
uchar e=1;
uchar d = 0;
uchar hour =24;
uchar hour1=0;
uchar min = 11;
uchar sec = 59; //赋初值
uchar data flag=0x00;
bit flag_key=0;
uchar code Lcddata[] ={"0123456789:"};
//uchar codeLcddata[12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,0xbf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Timer0Init
* 功能描述    :定时器0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nit(void)
{
TMOD=0x11;
TH0 = 0x3c;
TL0 = 0xb0;
TH1=-10300/256;
TL1=-10300%256;      //25MS定时初值(T1计时用)
ET0=1;
ET1=1;
TR0=1;
TR1=1;
EA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IsrTimer0
* 功能描述    :T0 50mS中断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sr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//T0 50mS中断程序
{
static uchar count = 0;
  TH0 = 0x3c;
TL0 = 0xb0;
count++;
if(count ==20)   //定时1s时间到
{
   count = 0;
   sec--;
  if(sec == 0) //1分钟时间到
   {
      if(min == 0) //1小时时间到
      {
          min = 0;
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speaker=~speak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ec= 59;
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}
   }
}
}
void Isr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3//T1 50mS中断程序
{uchar i=0,m=0,a=0;
static uchar ta20ms= 0;
   TH1=-10300/256;
TL1=-10300%256;
ta20ms++;
if(ta20ms== 1 )   //定时1s时间到
{
   ta20ms=0;
   hour1--;
  if(hour1 ==-1) //1分钟时间到
   {
           hour--;hour1 =99;
          if(hour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hour=24;hour1=0;
   k=1;
   //EA=0;
   L=1;
   speaker=~speaker;
   while(a<=2){
   while(m<=225){for(i=0;i<=225;i++)
    a++;m++;}}
   speaker=1;}
       }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Delay
* 功能描述    :延时子程序,延时 (1MS*t) 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t)
{
uchar a;
while(t-- != 0)
{
  for(a = 0; a < 125; a++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Read_Busy
* 功能描述    :读忙信号判断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Busy(void)
{
uchar i=50;
  Lcd_Port=0xff;
   RS= 0;
   RW= 1;
   E= 1;
while((i--)&&Busy);
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Write_Comm
* 功能描述    :写指令函数   o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m(uchar lcdcomm)
{
Read_Busy();
RS = 0;
RW = 0;
E = 1;
Lcd_Port=lcdcomm;
E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Write_Char
* 功能描述    :写字符函数    o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har(uint num)//写字符函数
{
  Read_Busy();
RS = 1;
RW = 0;
E = 1;
Lcd_Port = Lcddata[num];
E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Write_Data
* 功能描述    :写数据函数    ok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char lcddata)
{
Read_Busy();
RS = 1;
RW = 0;
E = 1;
Lcd_Port = lcddata;
E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Init_LCD
* 功能描述    :初始化LC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LCD(void)
{
//Delay(400);      //稍微延时,等待LCM进入工作状态
Write_Comm(0x38); //8位2行5*8
Write_Comm(0x0c); //显示开/关,光标开闪烁开
Write_Comm(0x01); //清显示
Write_Comm(0x06); //文字不动,光标右移
Write_Comm(0x02); //光标归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Show_Time
* 功能描述    :LCD上显示当前时间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ow_Time(void)
{
Write_Comm(0x80+0x08); //显示首地址
Write_Char( hour / 10 );//显示小时
Write_Char( hour % 10 );
   Write_Char( 10 ); //显示:
    Write_Char( hour1 / 10 );//显示小时
Write_Char( hour1 % 10 );
  Write_Comm(0x80+0x4b);
Write_Char( min / 10 ); //显示分钟
Write_Char( min % 10 );
Write_Char( 10 ); //显示:
Write_Char( sec / 10 ); //显示秒
Write_Char( sec % 10 );
    Write_Comm(0x80+0x45);
    Write_Char( c / 10 );
  Write_Char( c % 10 );
Write_Comm(0x85);
Write_Char(d / 10 );
  Write_Char(d % 10 );
}
//***************按键扫描函数/*************
void keyscan()
{
uchar i,t=0xef,temp=0;       //1110 1111
KEY_IO=0x0f;
keytemp=(~KEY_IO)&0x0e;
if(keytemp!=0)                //0000 0000 ;0000 1000; 00000100; 0000 0010; 0000 0001;
{
Delay(20);
for(i=0;i<4;i++)
   {
  KEY_IO=t;
  keytemp=(~KEY_IO)&0x0e;
  if(keytemp!=0&flag_key==0)
    {
   flag_key=1;
   switch(keytemp)
    {
    case 0x08:key=0*3+i;break;
    case 0x04:key=1*4+i;break;
    case 0x02:key=2*4+i;break;
    default:break;
    }
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0:{c++; j=1;if(c>=99){ Write_Comm(0x84);Write_Data('1');d=0;}b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{c++;c++; j=1;if(c>=99){Write_Comm(0x84);Write_Data('1');d=0;}b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{c++;c++;c++;if(c>=99){Write_Comm(0x84);Write_Data('1');d=0;} j=1;b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4:{d++;if(d>=99){Write_Comm(0x80+0x44);Write_Data('1');c=0;};b=1;j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5:{d++;d++;if(d>=99){Write_Comm(0x80+0x44);Write_Data('1');c=0;}b=1;j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6:{d++;d++;d++;if(d>=99){Write_Comm(0x80+0x44);Write_Data('1');c=0;}b=1;j=0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8:{if(b==1){d--;if (d==0)d=0;};if(j==1) c--;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9:if(k==1)hour=24;EA=~EA;speaker=1;L=0;k=0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0: e++;if(e==5)e=1;Write_Comm(0x80+0x0d);Write_Char(e%10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case 3:{ Write_Com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C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har(e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case 7:{ Write_Com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0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har(e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C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temp;}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}
   t=(t<<1)|0x01;
   }
}
  else flag_key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称    :main
* 功能描述    :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Init_LCD();    //初始化 LCM
       Timer0Init();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Write_Comm(0x80);
       Write_Data('N');
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0d);
       Write_Char(e%10);
       Write_Data('S');
       Write_Data('t');
       Write_Comm(0x80+0x40);
       Write_Data('C');
       Write_Data('B');
       Write_Data('A');
       Write_Data(':')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Show_Time();   //显示时间
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7-03):
有没有源程序和原理图的打包阿,急求,有的大兄弟回复下,最近作业要用,急

网友B(2020-01-09):
这代码运行有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