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程序运行不了?求解答

楼主:
运行不了为什么,都正常的呀

网友A(2018-12-23):
把程序捎进去试试看

网友B:
程序不是编译正确了吗,如果是仿真出不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

网友C:
仿真了吗,按键后看键盘上的电压变化

网友D:
按键共阳极接电源,数码管接地

网友E:
想问楼主做出来了吗

网友F:
先试试仿真,如果可以,再检查一下那个按键那个电压变化

网友G:
是不是P0口没接上拉电阻

网友H:
电源地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