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错误error C267: 'write_com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
楼主(2018-12-23):
keil编译提示:error C267: 'write_com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
unsigned char code dis1[] = "Ye Dongrong";
unsigned char code dis2[] = "2016044640";

void delay1s(void)   //延迟一秒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95;c>0;c--)
        for(b=26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85;a>0;a--);
}

void Display_Name()//显示名字和学号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um_A=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//液晶位置设定为第一行
        for(Num_A=0;Num_A<11;Num_A++)//写入名字数组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1[Num_A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c0); //液晶位置显示为第二行
        for(Num_A=0;Num_A<10;Num_A++)//写入学号数组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dis2[Num_A]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1s();delay1s();delay1s();delay1s();delay1s();//延迟5秒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//清屏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Display_Name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}
}
这个应该怎么改呀各位大神们

网友A:
源码不全啊,都没有函数write_com

网友B:
就这么多程序吗?“write_date”和“write_com”都没有?

网友C:
英文不懂去翻译啊,翻译了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嘛,编译器可以帮你找到错误的位置,你可以检查下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