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外部中断程序

楼主(2018-12-23):
硬件资源:
    1,DS0(连接在PF9)
    2,蜂鸣器(连接在PF8)
    3,按键KEY0(PE4)/KEY1(PE3)/KEY2(PE2)/KEY_UP(PA0,也称之为WK_UP)

实验现象:
    本实验,利用外部中断,实现与实验3类似的效果,即:通过开发板上载有的4个按
    钮(KEY_UP、KEY0、KEY1和KEY2),来控制板上的2个LED(DS0和DS1)和蜂鸣器
    ,其中WK_UP控制蜂鸣器,按一次叫,再按一次停;KEY2控制DS0,按一次亮,再按
    一次灭;KEY1控制DS1,效果同KEY2;KEY0则同时控制DS0和DS1,按一次,他们的
    状态就翻转一次。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beep.h"
#include "exti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336,8,2,7);//设置时钟,168Mhz
        delay_init(168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84,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蜂鸣器IO
        EXTIX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
        LED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点亮红灯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K\r\n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}
}

实验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