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的压降为3v,电流为20ma.33个led灯并联,我只要在串5欧的电阻就可以了吧?5V供电

楼主(2018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大约3欧吧?2W以上。

网友B:
显示最理想的方式还是每个LED串电阻,因为每个LED的压降不一致,并联后可能出现亮度不一致的问题。

网友C:
单个led工作电流按18ma算,2v/0.018a=111.111欧姆左右的就可以了,电阻还要分压2v的(不知道对不对)

网友D:
20*33=660将近2瓦了,这个电阻要大于2瓦才行,而且电阻非常之热的

网友E:
要考虑功耗问题和压降平衡额,多个LED串联同一个电阻容易导致电阻功率过高发热大额,可以考虑下别的设计或者加多几个电阻降压咯

网友F:
这个方案不可取。理论上可以。实际使用因每个LED的压降不是完全相同,结果是个别LED会超载坏掉,连锁反应全部LED超载都会坏掉。最好的方案是每个LED串联一个限流电阻,即使有个别LED有问题不会影响其它正常使用。

网友G:
同时点亮多个LED时,最好使用串联方式、恒流源供电。每个元件上的电流相同,亮度一致,还比较节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