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激光竖琴仿真+电路程序设计资料

楼主(2018-12-23):
激光竖琴电路原理图如下:

名称数量
PCB板1
5V激光发射头(多发3个)10
22#导线20CM1
5516光敏电阻8
4CM黑色热缩管 20CM1
10K电阻10
1K电阻12
3MM LED 白发蓝12
DC005座1
USB转DC005线1
无源蜂鸣器1
8*8自锁开关1
自锁开关帽1
8550三极管1
6*6*20按键2
40P IC座1
STC89C52(烧写好程序)1
10UF电解电容1
12M晶振1
22P 瓷片电容3

外壳的清单:
M3*10螺丝12
M3螺母7
M3*15双通铜柱5
一片外壳或者2片2外壳 1

//内容:7个激光束控制7个音符7个LED显示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button,i,timeh,timel;
sbit speaker=P3^4;
sbit music=P3^3;
sbit tone=P0^0;
sbit LED_L  = P3^7;
sbit LED_M  = P3^6;
sbit LED_H  = P3^5;

uchar code cuzhi[]={0xfc,0x44,0xfc,0xad,0xfd,0x0a,0xfd,0x34,0xfd,0x83,0xfd,0xc8,0xfe,0x06};//do re mi 。。。si
void delay1ms(uint z)  //延时1ms
{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for(y=120;y>0;y--);
}

void timer0()  interrupt 1            //定时器0溢出中断子程序用于产生各种音调
{
    TH0=timeh;
        TL0=timel;
          speaker=~speak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产生方波
}

void  main()
{
EA=1;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
TMOD=0x01; 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
while(1)
{button=P2;
switch (button)
{case 0xfe:
{TR0=1;
timeh=cuzhi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do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do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P1=0xfe;
delay1ms(100);
} break;

case 0xfd:
{TR0=1;
timeh=cuzhi[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re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3];
P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re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
case 0xfb:
{TR0=1;
timeh=cuzhi[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mi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5];
P1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mi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
case 0xf7:
{TR0=1;
timeh=cuzhi[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fa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7];
P1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fa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
case 0xef:
{TR0=1;
timeh=cuzhi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so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9];
P1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so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
case 0xdf:
{TR0=1;
timeh=cuzhi[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la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11];
  P1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la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
case 0xbf:
{TR0=1;
timeh=cuzhi[1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si的计数初值高4位值
timel=cuzhi[13];
  P1=0xbf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中音si的计数初值低4位值
delay1ms(100);
}break;
}
}
}

网友A(2023-06-28):
程序烧进去后不出声,把二极管换成按键后仿真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