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步进电机调试上位机

楼主(2018-12-23):
代码示例:
using System;
using System.Collections.Generic;
using System.ComponentModel;
using System.Data;
using System.Drawing;
using System.Linq;
using System.Text;
using System.Threading.Tasks;
using System.Windows.Forms;

namespace 步进电机调试
{
  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: Form
    {
        public Form1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itializeComponent();
            System.Windows.Forms.Control.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=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static Int16 speed_add = 0x01;
        static Int16 direction_data_clockwise = 0x11;            //顺时针
        static Int16 direction_data_anticlockwise = 0x12;        //逆时针
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textBox2.Text != "" & textBox3.Text != "" & (radioButton1.Checked | radioButton2.Checked) & comboBox1.Text != "" & comboBox2.Text != ""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button1.Text == "打开串口"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PortName = comboBox1.Text;
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BaudRate = Convert.ToInt32(comboBox2.Text);
        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        { serialPort1.Open(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catch { MessageBox.Show("串口不存在"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1.Text = "关闭串口";
                    //label3.Text = serialPort1.ReadExisting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utton1.Text = "打开串口";
   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 MessageBox.Show("请填入相关参数"); }
        }

        byte[] data = new byte[5];//方向+(速度1+速度2)+圈数+路程

        private void trackBar1_Scroll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short y, x;
            if (radioButton1.Checke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clockwise);//将方向数据放入data中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anticlockwis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0, 1);
            //速度1
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= trackBar1.Value.ToString();      //滚动条的值转为字符串显示于Textbox1
            y = Convert.ToUInt16(trackBar1.Value);
            data[1] = Convert.ToByte((y & 0xff00) >> 8);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1, 1);
            //速度2
            data[2] = Convert.ToByte(y & 0x00ff);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2, 1);
            //圈速
            data[3] = Convert.ToByte(textBox2.Text);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3, 1);
            //角度
            data[4] = Convert.ToByte(textBox3.Text);
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4, 1);
            label10.Text = "转动";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textBox1_TextChange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ackBar1.Value = Convert.ToInt32(textBox1.Text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serialPort1_DataReceived(object sender, System.IO.Ports.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16 a;
            a = Convert.ToInt16(serialPort1.ReadExisting());
            if (a == 0x8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abel10.Text = "停止"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radioButton2_CheckedChanged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radioButton2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try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short y;
                 if (radioButton1.Checked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clockwise);//将方向数据放入data中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anticlockwise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0, 1);
     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= trackBar1.Value.ToString();      //滚动条的值转为字符串显示于Textbox1

                 y = Convert.ToUInt16(trackBar1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 data[1] = Convert.ToByte((y & 0xff00) >> 8);
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1, 1);
                 data[2] = Convert.ToByte(y & 0x00ff);
 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2, 1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catch { MessageBox.Show("出错,检查串口"); }*/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radioButton1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ushort y;
             if (radioButton1.Checked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clockwise);//将方向数据放入data中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anticlockwise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0, 1);
 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= trackBar1.Value.ToString();      //滚动条的值转为字符串显示于Textbox1

             y = Convert.ToUInt16(trackBar1.Value);
             data[1] = Convert.ToByte((y & 0xff00) >> 8);
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1, 1);
             data[2] = Convert.ToByte(y & 0x00ff);
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2, 1);*/
        }

     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(object sender, EventArgs 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ry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hort y, x;
                if (radioButton1.Checke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clockwise);//将方向数据放入data中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0] = Convert.ToByte(direction_data_anticlockwise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0, 1);
                //速度1
                textBox1.Text = trackBar1.Value.ToString();      //滚动条的值转为字符串显示于Textbox1
                y = Convert.ToUInt16(trackBar1.Value);
                data[1] = Convert.ToByte((y & 0xff00) >> 8);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1, 1);
                //速度2
                data[2] = Convert.ToByte(y & 0x00ff);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2, 1);
                //圈速
                data[3] = Convert.ToByte(textBox2.Text);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3, 1);
                //角度
                data[4] = Convert.ToByte(textBox3.Text);
                serialPort1.Write(data, 4, 1);

                label10.Text = "转动"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catch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.Show("请检查错误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}

网友A:
补全工程包 原理图或者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+黑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