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讯,矩阵按键,动态数码管,实现在各位数上加减(仿真+程序)

楼主(2018-12-23):
     程序效果:初始时发送端无任何显示,接受端显示8位的数字,当发送端的矩阵按键按下某一个时,
接受端就接受到对应的按键的操作,16个按键对应着对8位数字每个位的加减。

发送端代码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#define GPIO_KEY P1

uchar KeyValue;            //存放键值

void delay(uint z);         //延时函数
void send(uchar num1);       //发送函数
void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//矩阵键盘扫描函数
void UsartInit();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sartInit();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//数码管初始消影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//不断扫描键盘发送扫描结果
        }
}

void UsartInit()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,设置波特率
{
        TMOD=0x20;   //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      //装初值设置波特率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1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CON=0X00;
}
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z--);
}

void send(uchar num1)    //发送函数
{
        SBUF=num1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void keyscan()          //矩阵键盘扫描函数
{
        char a=0;
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读取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//延时10ms进行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/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        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        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 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        KeyValue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7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b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d0): KeyValue=KeyValue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e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KeyValue);       //传送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!=0xf0))         //检测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所有资料在压缩包中。

网友A:
谢谢,正在学习串口通讯这方面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