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若是没有驱动板则接线和程序是如何的?

楼主(2018-12-24):
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时电机为HYH-24BYJ48DC5V若是没有驱动板则接线和程序是如何的?
若有驱动板接线与程序又是如何的?
设计快要结束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木有大神解救一下?

网友A:
驱动是要有:
1、被驱动的对象是谁。
2、谁发出驱动。
3、如何驱动。
这些都是硬件知识。如题:
你需要:
1、弄清楚电机转动的原理。(这是关键)
2、根据原理给它设立一个驱动动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是要有:
1、被驱动的对象是谁。
2、谁发出驱动。

驱动对象是步进电机42BYGH4310
通过51单片机到驱动板来驱动电机转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是要有:
1、被驱动的对象是谁。
2、谁发出驱动。

qq请教您一下  您加一下 谢谢了

网友B:
首先你要搞清楚,驱动板是如何工作的。驱动板分两种,一种是信号驱动的,一种是功率驱动的。对于电机类的设备,单片机的IO口电流是不足以满足电机的运行功率需求的。 所以,无论如何,你都要有辅助电路来驱动电机。
      首先给你讲一下信号驱动的驱动板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驱动器,这种驱动板只需要给它一个脉冲信号,然后给一个方向信号,再给一个使能信号,就可以让电机动起来了。 当然,电机那头的5根线,你要按照要求接到驱动板上。 这种模式,你需要在程序中调用计时器,每当计时器溢出的时候,就给对应脉冲信号的IO口输出一次高电平,然后做一定时间的延迟,最后拉低等待下一次计时器溢出。这样就有一个持续的脉冲信号给到驱动板了,电机的旋转速度,就取决于这个脉冲信号的频率。
      其次就是功率驱动的驱动板,因为单片机的OI口电流有限,要想驱动电机,必须通过三极管的开关功能去控制,或者有具体的芯片也可以实现。比如:ULN2003。 那么这种情况下,电机的5根线,之中有一根是公共线,接电源+5v。另外4根接经过功率放大的IC管脚,当然,这个时候就要有4个端口了。可以分别是P0.0,P0.1,P0.2,P0.3  。如下图,你需要对这四个IO口进行循环赋值并延时,赋值参照下表。
通过循环赋值,电机就可以动起来。 下表左边端口值,就是P0对应的值。0x03二进制是00000011,对应P0.0和P0.1赋值高电平。依次类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