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篮球积分器汇编语言源程序大小写有区别吗?

楼主:
为啥程序是大写的,小写的和大写有什么区别  怎么由小写转为大写源程序,他们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

网友A(2018-12-24):
取决于【解释编译平台】
通常除【平台】保留的专用名称外。大小写有着不同的定义。即是区分大小写的。
可以理解为:你自己定义的变量是分大小写的。

网友B:
我想,绝大多数的人肯定是用keil平台的吧!
那就是没有区别的,这和C是不一样的,没有变量这个说法,只有地址,没有变量
但是,如果你是要写汇编的话,最好是用大写的,因为大多的书都是用大写的,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也是用大写的
当然,并不是一定要你这么干,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而已

网友C:
习惯问题

网友D:
程序编译有错误,且原理图与程序不对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