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10个发光管4种花样自动变换,循环往复。没有思路,求解

楼主(2018-12-24):
要求:
1、至少10个发光管4种花样自动变换,循环往复。
2、彩灯花样变换的快慢节拍可以手动和自动方式控制,手动控制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;自动控制方式每15秒变换一次,1分钟循环一遍。
3、系统复位清零开关。
、课题名称

、任务要求
1
2
3
等等
、任务分析
(与任务要求中对应的问题分析、解决思路等)
1
2
3
等等
、设计方案
1、硬件方案(方框图及工作原理描述)
2、软件方案(软件构成及描述)
、具体实现
1、硬件各模块电路图及工作原理描述
2、软件各个程序流程图及对应实现程序
、仿真/硬件验证过程及结果、现象
(验证过程、仿真截图、硬件运行图片等)
1
2
3
等等
、总结(体会)

网友A:
就是LED流水灯升级版咯,切换可用按键控制。
1、选好单片机
2、把流水灯程序写好
3、把按键程序写好
4、设计你想要的流水灯效果,写成独立的函数
5、主循环内检测按键(或用外部中断),检测到按键按下,启动你要用的流水灯
自动和手动的思路大致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