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DMA方式完成AD、DA实例 模数转换实验(DMA滑动平均滤波)

楼主(2018-12-24):
STM32的内部自带12位ADC,其特点如下:
(1)12位分辨率,最短时钟周期为14个,时钟周期可调,分别可以调整为14、20、26、41、54、68、252,因此当时钟为14MHz时候,最快转换时间为1us;
(2)供电电压为2.4V到3.6V,注意stm32的最低供电电压可以是2V,但是使用ADC时候,必须达到2.4V以上;
(3)输入电压范围:0<vin< VCC
(4)最小量化单位为:LSB=Vref+/4096mV;
(5)为逐次比较型AD;
处理AD转换的方法有两个:一个是常用的中断,另一个是DMA,相对来说,DMA模式下的效率要高,所以这里研究DMA下的ADC。
3、实验目标:通过ADC1的11通道采集外部电压,然后又DMA传送到缓存,然后通过串口发到到PC上。
4、实验程序:

1. 配置ADC等资源
2. 配置时钟
3. 参数配置
点“ADC1”?
Mode: 模式为独立模式。
Dataalignment数据对齐:右对齐
ScanConversionMode:扫描转换模式,如果使用了一个ADC下的多个采集通道,需要选择Enable模式,否则只会转换设置的第一个通道。
ContinuousConversMode连续转换模式
DiscontinuousConversionMode:不连续转换模式
NVIC部分开启DMA中断,关闭中断模式的中断使能。
Memory:勾选此项,转换数据将存在Memory中,并且地址自加连续存放。此功能对某个通道连续多次采样很好用,采样数据会自动填满一个数组,方便软件滤波。
Mode:选循环模式,填满数组后自动从头刷新。
DataWidth数据长度:如果是12位AD转换,此处选半字。

4.程序实现
在STM32CubeMX生成好的程序基础上。
在main设置一个uhADCxConvertedValue2的全局变量数组。类型为Uint16_t。
在main函数的初始化区后,while(1)区前,添加:
if(HAL_ADC_Start_DMA(&hadc1,(uint32_t*)&uhADCxConvertedValue2,100)!=HAL_OK)Error_Handler();
ADC1启动,并开始连续转换,转换结果会放在uhADCxConvertedValue2数组中,大小是100。因为是连续转换,所以数组中存放的是最近100次转换结果。

5软件滤波
滤波子函数:可以计算100个点的滤波结果。
此函数为中值平均滑动滤波,当然,滑动是ADC的DMA自动实现的。
uint16_t ADC_Average(__IOuint16_t*buff,uint16_tnum,uint16_tthreshold)
{
uint32_tsigma=0;
uint16_ti=0,j=0,temp=0;
uint16_ttemp_buff[num];
for(i=0;i<(num-1);i++)
               {
for(j=0;j<(num-1);j++)
{
if(temp_buff[j]<temp_buff[j+1])
{
temp=temp_buff[j];
temp_buff[j]=temp_buff[j+1];
temp_buff[j+1]=temp;
}
}
}
for(i=threshold;i<(num-threshold);i++){
sigma=sigma+buff[i];
}
temp=(uint16_t)(sigma/(num-threshold*2));return(temp);
}

实验8、模数转换实验(D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