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简单计算器的Proteus仿真实现+源码

楼主:
AVR单片机简单计算器的实现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#include "mega16.h"
#include "1602.h"
#include "key.h"

float k1,k2;              //记录最终输入运算的两个数

uint one,two,three,four;   //记录每次输入的数字

uint flag;                //计数标志位

uint flag1,flag2;   //第一个数   第二个数 完成标志位

uint flag3;//记录加减乘除标志位

long Result;     //最后运算的结果

void main()
{
     init();  //液晶初始化
    // write_com(0x80+15);
    // write_date('0');
     Init_Keypad();   //键盘初始化
     flag1 = 1;
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Key_Event();  //扫描键盘

        if(key_Flag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_Flag = 0;
            if(key_val <= 10)   //小于10  则为需要的数字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if(flag1)       //flag1为1  表示正在输入第一个数字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one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k1 = (float)one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 = (float)(one*10 + tw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e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k1 = (float)(one*100 + two * 10 + thre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ur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 = (float)(one*1000 + two * 100 + three*10 + fou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2)        //flag2为1  表示正在输入第2个数字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one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k2 = (float)one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o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 = (float)(one*10 + tw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e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k2 = (float)(one*100 + two * 10 + thre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ur = key_val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key_val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 = (float)(one*1000 + two * 100 + three*10 + fou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>=13 || key_val <= 16)  //判断运算符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1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2 = 1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_va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+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/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3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(key_val == 12)           //等于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witch(flag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k1 + k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/10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0/1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k1 - k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ult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0 - Resul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/10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0/1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k1 * k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/10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0/1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com(0x8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ate('/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k1*100 / k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ate(tab[Result/10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0/10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0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[Result%100/10])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12-24):
在做课设的时候一个小的参考资料

网友B(2020-05-14):
对课程设计太友好了!

网友C(2020-12-21):
楼主可以加小数点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