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python教程之TPYBoard开发板DIY智能温控小风扇

楼主(2018-12-24):
    1.实验目的

    1.?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/O?接口的方法。
    2.?进一步学习编制数据输出程序的设计方法。??
    3.?学习DS18B20的接线方法,并利用DS18B20检测当前温度。
    4.学习三极管9014的用法。
    5.通过18B20智能控制直流电机驱动小风扇。
    2.所需元器件

    TPYBoard板子一块
    直流电机一个
    面包板一块
    数据线一条
    18b20温度传感器
    三极管9014(NPN)一个
    杜邦线若干(萝卜学科编程教育tpyboard。com)

    3.学习DS18B20的接线方法,检测当前温度

    先看一下DS18B20针脚含义,如上图:

    TPYBoard的针脚与DS18B20的针脚对应关系如下:

TPYBoard       DS18B20
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# 3V3   or any Pin  => VDD
   # any   Pin        =>   DO
   #   GND           => GND

   还是看不明白的话,直接上针脚编号
   TPYBoard       DS18B20
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3.3v        =>   VDD
   GND        =>   GND
   Y10         =>   DO

    接线ok后,在MicroPython的源码目录中,进入drivers\onewire\目录,然后将目录下的文件ds18x20.py和onewire.py复制到PYBFLASH磁盘的根目录。复制文件后要安全退出磁盘,然后重新接入,不然找不到文件,即可运行main.py文件了,打印温度,即可用Putty看到当前的温度。

    main.py源代码:

#main.py
import pyb
from pyb import Pin
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

Pin("Y11",Pin.OUT_PP).low()#GND
Pin("Y9",Pin.OUT_PP).high()#VCC
pyb.delay(100)
DQ=DS18X20(Pin('Y10'))#DQ
while True:
        tem = DQ.read_temp()
        print(tem)
        pyb.delay(1000)

    4.三极管的原理

    在这里我们用到三极管的开关与放大功能,给基极不同电平控制直流电机电流的通断,以达到控制电机转动的目的,根据三极管特性我们将集电极连接TPYBoard的3.3v,发射极连接电机一极,电机另一极接TPYboard的GND,通过温度传感器18B20检测温度,当温度到达指定温度时,通过TPYBoard控制三极管基极的电平,驱动直流电机转动。

    5.源代码

    我们按照上面的步骤做完以后,然后通电,编写main.py文件,即可通过温度控制风扇的转动,具体代码如下:
#main.py
import pyb
from pyb import Pin
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

Pin("Y9",Pin.OUT_PP).high()#VCC
Pin("Y11",Pin.OUT_PP).low()#GND
x1 = Pin('X1', Pin.OUT_PP)
pyb.delay(100)
DQ=DS18X20(Pin('Y10'))#DQ
while 1:
    tem = DQ.read_temp()
    if tem > 18:
        x1.value(1)
    else:
        x1.value(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