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arning C206: 'ScanKeyboard': missing function-prototype,这个到底要怎么改呀

楼主(2018-12-24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LCD1602_DB P0
sbit LCD1602_RS=P1^0;
sbit LCD1602_RW=P1^1;
sbit LCD1602_E=P1^5;
void InitLcd1602();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d);
void ScanKeyboard();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*str);
void LcdShowDat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);
unsigned char cnt=0;
unsigned char w=0,key=0;
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[]=
{0xe7,0xd7,0xb7,0x77,0xeb,0xdb,0xbb,0x7b,0xed,0xdd,0xdb,0xbd,0x7d,0xee,0xde,0xbe,0x7e};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r[]="hello"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4C;
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IE=0X82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InitLcd1602();
        LcdShowStr(2,0,str);
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{
        ScanKeyboard();
        temp=w;
        LcdShowDat(4,1,temp);
        }
}
void LcdWaitRead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;
        LCD1602_DB=0XFF;
        LCD1602_RS=0;
        LCD1602_RW=1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=1;
                sta=LCD1602_DB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E=0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sta&0x80);
}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    LcdWaitReady();
        LCD1602_RS=0;
        LCD1602_RW=0;
        LCD1602_DB=cmd;
        LCD1602_E=1;
        LCD1602_E=0;
}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LcdWaitReady();
        LCD1602_RS=1;
        LCD1602_RW=0;
        LCD1602_DB=dat;
        LCD1602_E=1;
        LCD1602_E=0;
}
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dr;
        if(y==0)
        addr=0x00+x;
        else
        addr=0x40+x;
        LcdWriteCmd(addr|0x80);
}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*str)
{
        LcdSetCursor(x,y);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    }
}
void InitLcd1602()
{
      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
}
void ScanKeyboard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can1,scan2,keyboard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P2=0xf0;
        scan1=P2;
        if((scan1&0xf0)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scan1=P2;
                if((scan1&0xf0)!=0x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2=P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oard=scan1|scan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P2&0x0f)!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1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board==KeyCode[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clock()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r;
        cnt++;
        TH0=0X4C;
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=0x20;
        }
        if(i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r=0;cnt<=20;r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w=0x61+0x01;
                 if(r==3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0x6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d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110;i++);
        }
}

ABC.C(90): warning C206: 'ScanKeyboard': missing function-prototype

网友A:
预定义ScanKeyboard();的时候分号是个全角的!  分号,分号,分号错了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预定义ScanKeyboard();的时候分号是个全角的!  分号,分号,分号错了!!!

好眼力!我会把keil设置下,中英文显示不一样,一眼就看出来了

网友C:
呵呵,确实好眼力,建议复制别人程序时可以复制后在WORD中进行选择性粘贴,选无格式粘贴,在复制到KEIL中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预定义ScanKeyboard();的时候分号是个全角的!  分号,分号,分号错了!!!

哈哈哈哈哈哈那是真的牛逼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预定义ScanKeyboard();的时候分号是个全角的!  分号,分号,分号错了!!!

忍不住想叫你一声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