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5A60S2单片机不能驱动160160液晶屏幕

楼主(2018-12-24):
驱动程序放进压缩包了,帮忙指教下。为何160屏幕点不亮

网友A:
肯定是可以的。只是刷屏有点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可以的。只是刷屏有点慢。

麻烦帮忙看看,我的程序有问题吗?

楼主:
连接上就是不显示,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帮忙看看,我的程序有问题吗?

一般卖屏幕的商家都会提供例程的。按例程基本都能将屏幕点亮。
我刚开始就是用的例程,稍稍优化修改一下就能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帮忙看看,我的程序有问题吗?

我估计,是不是线路上连接不正确?
或者,在数据线上都接个上拉电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估计,是不是线路上连接不正确?
或者,在数据线上都接个上拉电阻?

接线正确,sbit关键字针脚和物理连接一样。您帮忙看下程序有问题吗

网友B:
请问你这液晶是串行通信吗?我这里有几片是9脚的不知接口定义,不知能分享一下接口定义吗?我只能确定有两脚是背光,两脚是电源,其余还有5脚定义不清楚,不知这种液晶有没有串行通信模式?谢谢!

网友C(2019-05-15):
这个屏VDD电压是3.3v的,背光是4.7v的

网友D(2021-04-03):
你的这款屏是不是HEM160160?驱动成功了吗?

楼主(2021-12-19):
160160液晶屏已经成功点亮,其中有个心得和大家分享下:点亮点阵液晶屏不要用太高的晶振,因为刷新速度太快还没显示就结束了。我原本想提高stc51单片机的速度所以选用了37MHz的晶振,结果屏幕啥也不显示我以为代码和线序的问题。郁闷了好久,换了晶振才发现问题。下附效果图。

lxh

lxh

sh

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的这款屏是不是HEM160160?驱动成功了吗?

我的160160控制芯片是169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这液晶是串行通信吗?我这里有几片是9脚的不知接口定义,不知能分享一下接口定义吗?我只能确定有两 ...

这种液晶也有串行和并行接口,我手上也有一块串行的。还没来得及测试。原理图倒是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屏VDD电压是3.3v的,背光是4.7v的

嘿嘿,直接上5V驱动。效果也不错。

网友E:
属于设备接口时序问题。所有外设接口的读写时序都有时间要求,包括脉冲的时间宽度,以及指令之间是否需要延时,编程的时候要注意。

网友F(2022-07-25):
我的是并口,不知道怎么改变显示的字体大小,还没有找到可用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