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简单易懂的ds1302时间代码

楼主(2018-12-24):
ds1302 数码管显示时间,年份,日期交互显示, 51单片机适用的代码,简单易懂,包括的功能有,定时报警亮灯,定时控制,可改写成控制家电代码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table[17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40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的显示码

sbit wei = P2^7 ;
sbit duan = P2^6 ;
sbit TCE=P1^2;
sbit TCLK=P1^0;
sbit TIO =P1^1;

uchar position[] = {0xFE, 0xFD, 0xFB, 0xF7, 0xEF, 0xDF, 0xBF, 0x7F};          //8个数码管位选数组
uchar udata[]={1,2,16,4,5,16,7,8};

uchar code write_addr[7]={0x80,0x82,0x84,0x86,0x88,0x8a,0x8c};
uchar code read_addr[7]={0x81,0x83,0x85,0x87,0x89,0x8b,0x8d};

#define hex(dat) (dat / 10 * 16 + (dat % 10)) //十进制转BCD码
#define dec(dat) ((dat >> 4)* 10 + (dat & 0x0f)) //BCD码转十进制

/*形式上为十六进,数值是BCD码*/
//存储格式是BCD码秒   分   时   日   月   周   年
//uchar time[7]={0x50,0x59,0x14,0x20,0x06,0x06,0x19};

/*如果数值时间是十进制,写入时间时要先转化为BCD码*/
uchar time[7]={0,59,15,15,12,6,18}; //十进制
uchar settime[3] = {5,59,15};         //定时时间设置

uchar i,changeflag=0;
uint num=0;
uchar temp[7];

/*******向DS1302读入一字节数据*********/
uchar DS1302Read(uchar add)
{   uchar a, d=0;
    TCE = 0;
    TCLK = 0;
    TCE=1;
    for(a=0; a<8; a++)   //发送控制字节
    {
        TCLK=0;
        TIO= add & 0x01;
        TCLK=1;//制造上升沿
        add>>=1;
    }
    for(a=0; a<8; a++)   //读1字节数据
    {
        TCLK=1;
        d >>= 1;//右移1位
        TCLK=0;//制造下降沿
        if(TIO) {//如果读到1
            d |= 0x80;//把最高位置1
        }
    }
    TCE=0;              //拉低TCE
    return dec(d);        //读取的数据转换成十进制
  //return d;
}
/*******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*********/
void DS1302Write(uchar add,uchar d)
{
    uchar i;
    d = hex(d);   //转换为BCD码
    TCE=0;      //拉低TCE引脚,终止数据传输
    TCLK=0;     //拉低TCLK引脚,清零时钟线
    TCE=1;      //拉高TCE引脚,所有数据传输都要拉高TCE脚,启动控制逻辑
    //先写入控制字节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TIO= add & 0x01;    //TIO引脚准备好要写入的1位数据
        TCLK=1;             //TCLK上升沿,1位数据从TIO脚写入,低位先写入
        add>>=1;          //数据右移1位
        TCLK=0;             //拉低TCLK,为下次写入准备,循环8次写入1字节
    }
    //再写入数据字节
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{
        TIO= d & 0x01;
        TCLK=1;
        d>>=1;
        TCLK=0;
    }
    TCE=0;      //数据传输完拉低TCE
}

void DS1302Ini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00);//关闭写保护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DS1302Write(write_addr[i],time[i]);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80);
}
void DS1302ReadTime()
{
        udata[0] = temp[2]/10;
        udata[1] = temp[2]%10;
        udata[2] = 16;
        udata[3] = temp[1]/10;
        udata[4] = temp[1]%10;
        udata[5] = 16;
        udata[6] = temp[0]/10;
        udata[7] = temp[0]%10;

}
void  DS1302ReadTimeyear()
{
        udata[0] = 2;
        udata[1] = 0;
        udata[2] = temp[6]/10;
        udata[3] = temp[6]%10;

        udata[4] = temp[4]/10;
        udata[5] = temp[4]%10;

        udata[6] = temp[3]/10;
        udata[7] = temp[3]%10;
}

void Init_Timer0(void)
{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     //给定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打开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关打开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DS1302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i] = DS1302Read(read_addr[i]);
                if(!change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ReadTime() 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ReadTimeyear();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[0] == settime[0] && temp[1] == settime[1] && temp[2] == settime[2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&= 0xf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;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     //给定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uan =1;
        P0=table[udata[i]];
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i = 1;
        P0 = position[i];
        wei =0;
        i++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 > 3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changeflag = ~changeflag ;
        }
        if(i == 8)
                i=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