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矩阵键盘的原理控制30个发光二极管仿真 求帮助

楼主(2018-12-24):
怎么用矩阵键盘的原理控制30个二极管仿真

网友A:
是不是用位码移动,修改延时,然后输出数据这样。30个应该是到第四位

网友A:
位码加延时,控制四位。

网友A:
位码选择四位,加上很小的延时控制子程序进行控制显示

网友B:
控制位码显示4位,延时子程序设置1ms。试试

网友C:
可以画一个6*6的矩阵键盘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