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学习、编写各类传感器或各类模块硬件驱动程序?

楼主(2018-12-24):
如题,如何学习、编写各类传感器或各类模块硬件驱动程序?谢谢

网友A:
看数据手册,看这些东西怎么跟单片机通信,如果是模拟信号还要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,大概这样就差不多了

网友B:
最好的办法找供应商提供资料与技术支持!否则是大神级别的也得借鉴别人的。

网友C:
一般要掌握几种常用的硬件通讯协议(IIC,SPI,UART,ONE-WIRE等),然后就是看手册,一般都是发相关数据给模块,然后模块就执行对应功能。新手的话还是多买几个模块,在论坛上多找点例程来学习下。

网友D:
先把别人写的驱动看懂,再去自己写。

网友E:
看书!学习使我快乐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一般要掌握几种常用的硬件通讯协议(IIC,SPI,UART,ONE-WIRE等),然后就是看手册,一般都是发相关数据给模 ...

对于新手来说,大部分数据手册还是英文的,根本看不懂